安防监控《从入门到精通技术学习资料》下载

楼主(2018-06-03):
安防产品设计规范,从0到精通
监控初学者学习园地

监控系统常用设备介绍
①云台  云台就是两个交流电组成的安装平台,可以水平和垂直的运动。我们所说的云台区别于照相器材中的云台,照相器材的云台一般来说只是一个三脚架,只能通过手来调节方位;而监控系统所说的云台是通过控制系统在远端可以控制其转动方向的。 云台有多种类型: 按使用环境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主要区别是室外型密封性能好,防水、防尘,负载大。 按安装方式分为侧装和吊装,即云台是安装在天花板上还是安装在墙壁上。 按外形分为普通型和球型,球型云台是把云台安置在一个半球形、球形防护罩中,除了防止灰尘干扰图像外,还隐蔽、美观、快速。 在挑选云台时要考虑安装环境、安装方式、工作电压、负载大小,也要考虑性能价格比和外型是否美观。

②支架  如果摄像机只是固定监控某个位置不需要转动,那么只用摄像机支架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普通摄像机支架安装简单,价格低廉,而且种类繁多。 普通支架有短的、长的、直的、弯的,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不同的型号。室外支架主要考虑负载能力是否合乎要求,再有就是安装位置,因为从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室外摄像机安装位置特殊,有的安装在电线杆上,有的立于塔吊上,有的安装在铁架上……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支架可能难以满足要求,需要另外加工或改进,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③防护罩  防护罩也是监控系统中最常用的设备之一,主要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内防护罩主要区别是体积大小,外形是否美观,表面处理是否合格。功能主要是防尘、防破坏。 室外防护罩密封性能一定要好,保证雨水不能进入防护罩内部侵蚀摄像机。有的室外防护罩还带有排风扇、加热板、雨刮器,可以更好的保护设备。当天气太热时,排风扇自动工作;太冷时加热板自动工作;当防护罩玻璃上有雨水时,可以通过控制系统启动雨刮器。 挑选防护罩时先看整体结构,安装孔越少越利于防水,再看内部线路是否便于联接,最后还要考虑外观、重量、安装座等等。

④监视器  监视器是监控系统的标准输出,有了监视器我们才能观看前端送过来的图像。监视器分彩色、黑白两,尺寸有9、10、12、14、15、17、21英寸等,常用的是14英寸。 监视器也有分辨率,同摄像机一样用线数表示,实际使用时一般要求监视器线数要与摄像机匹配。 另外,有些监视器还有音频输入、S-video输入、RGB分量输入等,除了音频输入监控系统用到外,其余功能大部分用于图像处理工作,在此不作介绍。

⑤视频放大器   当视频传输距离比较远时,最好采用线径较粗的视频线,同时可以在线路内增加视频放大器增强信号强度达到远距离传输目的。视频放大器可以增强视频的亮度、色度和同步信号,但线路内干扰信号也会被放大,另外,回路中不能串接太多视频放大器,否则会出现饱和现象,导致图像失真。

⑥视频分配器  一路视频信号对应一台监视器或录像机,若想一台摄像机的图像送给多个管理者看,最好选择视频分配器。因为并联视频信号衰减较大,送给多个输出设备后由于阻抗不匹配等原因,图像会严重失真,线路也不稳定。 视频分配器除了阻抗匹配,还有视频增益,使视频信号可以同时送给多个输出设备而不受影响。

⑦视频切换器  多路视频信号要送到同一处监控,可以一路视频对应一台监视器,但监视器占地大,价格贵,如果不要求时时刻刻监控,可以在监控室增设一台切换器,把摄像机输出信号接到切换器的输入端,切换器的输出端接监视器,切换器的输入端分为2、4、 6、8、12、16路,输出端分为单路和双路,而且还可以同步切换音频(视型号而定)。 切换器有手动切换、自动切换两种工作方式,手动方式是想看哪一路就把开关拨到哪一路;自动方式是让预设的视频按顺序延时切换,切换时间通过一个旋钮可以调节,一般在1秒到35秒之间。 切换器的价格便宜(一般只有三五百元),联接简单,操作方便,但在一个时间段内只能看输入中的一个图像。要在一台监视器上同时观看多个摄像机图像,就需要用画面分割器。

⑧画面分割器  画面分割器有四分割、九分割、十六分割几种,可以在一台监视器上同时显示 4、9、16个摄像机的图像,也可以送到录像机上记录。 四分割是最常用的设备之一,其性能价格比也较好,图像的质量和连续性可以满足大部分要求。九分割和十六分割价格较贵,而且分割后每路图像的分辨率和连续性都会下降,录像效果不好。 另外还有六分割、八分割、双四分割设备,但图像比率、清晰度、连续性并不理想,市场使用率更小。 大部分分割器除了可以同时显示图像外,也可以显示单幅画面,可以叠加时间和字符,设置自动切换,联接报警器材。

⑨录像机  监控系统中最常用的记录设备是民用录像机和长延时录像机,因其操作简单易学,录像带也容易保存和购买。 与家用录像机不同,延时录像机可以长时间工作,可以录制24小时(用普通VHS 录像带)甚至上百小时的图像,可以联接报警器材,收到报警信号自动启动录像,可以叠加时间日期,可以编制录像机自动录像程序,选择录像速度,录像带到头后是自动停止还是倒带重录…… 延时录像机的性能虽然出众,但价格不菲,而且目前分辨率不是很高,在延时录像时图像也会丢失一部分,回放的图像是一顿一顿跳跃的。

初学者园地之弱电系统与应用电视(一)
第一章  弱电系统与应用电视系统
    所谓弱电是针对电力、照明用电相对而言的。通常情况下,把电力、照明用的电能称为强电;而把传播信号、进行信息交换的电能称为弱电。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耗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小损耗、提高效率;弱点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与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信息传送的效果,如保真度、速度、广度和可靠性等。
第一节、弱电系统的内容与分类
一、火灾自动报警与自动灭火系统
    该系统也称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控制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控制系统,是通过安装在现场的各种火灾探测器对现场进行监控,一旦发生火灾警情产生报警并联动相应的灭火、疏散、广播等设备,达到预防火灾的目的。
二、通信系统
    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对建筑物内的信息系统的建设祈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真正实现建筑物自动化(BA)、通信自动化(CA)、办公自动化(OA)以及住宅自动化(HA),而独立系统之间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如局域网)连接起来,共享所积累的数据资源,转送和处理数据,并由通信系统与外界公用通信网连接,形成综合通信系统。
三、电缆电视和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电缆电视和卫星电视接收的应用和推广是为了解决大城市高层建筑或电视信号覆盖区外的边远地区因电视信号反射或评比严重而影响电视信号良好接收问题和丰富节目内容而设置的。
    电缆电视系统(Cable Television),缩写CATV,是由早期的功用天线电视系统(Community Antenna Television)发展而来,开始时是以共用一组接收天线的系统传送,后来发展到以闭路形式或以有线传输方法传送各种电视信号,尤其是扩宽到卫星直播电视节目的接收、微波中继、录像和摄像、自办节目等,使CATV系统合成信息社会综合信息网的组成部分。
    电缆电视系统也是属于应用电视系统,但是由于与当前使用的以监视控制为目的的电视监控系统从传输的信号方式到应用范围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现在已经单独作为一个弱电系统出现。
四、扩音与音响系统
    扩音与音响系统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公共广播(PA),属于有线广播系统,包括背景音乐和紧急广播功能;二是厅堂扩音系统;三是专用的会议系统
五、安全防范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的全称为公共安全防范系统,是以保护人身财产安全、信息与通讯安全,达到损失预防与犯罪预防目的。
㈠防盗报警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是通过安装在防护现场的各种入侵探测器对所保护的区域进行人员活动的探测(入侵),一旦发现有入侵行为将产生报警信息,以达到防盗的目的。
㈡电视监控系统
    电视监控系统是以图像监视为手段,对现场图像进行实时监视与录像。监视监控系统可以让保安人员直观地掌握现场情况,并能够通过录像回放进行分析。电视监控系统是应用电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电视监控系统已经与防盗报警系统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更为可靠的监控系统。
㈢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又称门禁系统,其功能是控制人员的出入,还能控制人员在防范区域内的活动。在防范区域内,必须使用各类卡片、密码或通过生物识别技术经控制装置识别确认,才能通过。停车场管理系统实际上也属于出入口控制系统。
㈣楼宇保安对讲系统
    楼宇保安对讲系统为访客与室内人员提供双向通话或可视通话、遥控开锁以及报警功能。
㈤电子巡更系统
    在大型楼宇或场院中,出入口很多,来往人员复杂,必须有专人巡逻,较为重要的地点应设巡更站,定期进行巡逻。电子巡更系统是保安人员在规定的巡逻路线上,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向中心控制室发回信号以示正常。
六、建筑物自动化系统(BA)
    建筑物设备自控系统(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BAS)主要是建筑物的变配电设备、应急备用电源设备、蓄水池、不停电源设备等监视、测量和照明设备的监控;给排水系统的给排水设备、饮水设备及污水处理设备等运行、工况的监视、测量与控制;空调系统的次热源设备、空调设备、通风设备及环境检测设备等运行工况的监视、测量与控制;热力系统的热源设备等运行工况的监视;以及对电梯、自动扶梯设备运行工况的监视。通过BAS实现对建筑物内机电设备的控制与管理,节约能源和人力资源,提供午夜管理水平,创造更舒适、安全的环境。

初学者园地之镜头(一)
第二节、镜头
    摄像机镜头的作用是把被观察目标的光像呈现在摄像机的靶面上,也称光学成像。将各种不同形状、不同介质(塑料、玻璃或晶体)的光学零件(反射镜、透射镜、棱镜)按一定方式组合起来,使得光线经过这些光学零件的透射或反射以后,按照人们的需要改变光线的传输方向而被接收器件接收,即完成了物体的光学成像过程。
    光学镜头应满足成像清晰、透光率强、像面照度分布均匀、图像畸变小、光圈可调等要求。
    一般来说每个镜头都由多组不同曲面曲率的透镜按不同间距组合而成。间距和镜片曲率、透光系数等指标的选择决定了该镜头的焦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