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中断,不能正常运行,请大师帮助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做了一个定时中断,不能正常运行,请高人帮助指点!
#include <STC15F104E.H>                                        //12MHz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sbit jiance=P3^0;
sbit in=P3^1;
sbit out=P3^3;
uchar oldjiance=0;
uchar flag=0;
long        jishu=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InitTimer(void)
{   EA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1T模式,30us进行一次休眠检测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9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定时器1,休眠检测*********/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using 1
{
    TR1=0;                 //关闭定时器T1
         jishu++;
   if(jiance==~oldjiance)         {jishu=0;}

   if(jishu>=5000000){flag=1;}        //2.5分钟,降温
   if(jishu>=10000000){flag=2;} //5分钟,更低降温
   if(jishu>=20000000){flag=3;jishu=20000000;}        //10分钟,停止加热
         oldjiance=jiance;
    TR1=1;                  //启动定时器T1
}
/************************************/
/************主函数******************/
/************************************/
main()
{
InitTimer();
while(1)
{
switch (flag)
            {
                case 0:  out=in;break;
                case 1: out=0;delay(100);out=in; break;
                case 2: out=0;delay(500);out=in; break;
                case 3: out=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2018-06-03):
找到了原因了,还是基础不牢,低级错误

网友B:
貌似定时器1中断ET1没有开.

网友C:
STC15F100系列单片机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无定时器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C15F100系列单片机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无定时器1

网友A:
谢谢各位!是的,同时错了两个地方。没有定时器1和缺少E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