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与红外扫描头控制扫描区域的一个设计,看不懂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2018-06-03):
1.  将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外接在51单片机上,将红外扫描头安装在风扇的前面,并将扫描口进行部分遮挡以实现控制扫描区域的目的。最后通过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控制当人来的时候转动,人离开后自动关闭。
2.  将两个超声波模块分别外接在51单片机上,然后将两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安装在转头的两侧来测距,通过测得的返回数据经单片机处理后再控制控制转头转动的电机朝距离偏短的一侧转动,一直到两边测距差不多时停止转头。

网友A:
红外模块检测是否有人,超声波检测调整风扇转动角度正对人,有人来开启风扇,再调整转动角度对正,遮挡部分是对指定区域的人开启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