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W-0001型超声波传感器编程问题,红色部分while(echo)那无法工作

楼主(2018-06-03):
RCW-0001型号的超声波传感器  写的程序如下图 主要问题是红色部分while(echo)那无法工作 只要去掉就可以有数据传回上位机
trigg是控制端 持续10毫秒可以产生测距波, echo为接收端根据其为高电平时间测距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rig=P0^5;
sbit echo=P0^4;
sbit d=P0^6;

float a,b1,c1;
       int b,c,i,j,k;
            char x[9];

void main()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trig=0;
           echo=1;
           while(1)
           {

                   TH0=0X00;TL0=0X00;
               trig=1;
                   k++;k++;k++;        k++; k++; k++;k++;k++;k++;
                   trig=0;
                   while(!echo);
                   TR0=1;
                  [color=#ff0000] while(echo);//无法运行 ,去掉可以运行[/color]

                   a=TH0*256+TL0;
                   a=a*12*17;
                   TR0=0;
                   a=(a/11059.2)+0.7;        //修正误差

                   c1=modf(a,&b1);
                   b=(int)(b1);
                   c=(int)(1000*c1);

                   x[0]=0x30+b/100;
                   x[1]=0x30+b/10-10*(b/100);
                   x[2]=0x30+b-10*(b/10);
                   x[3]=0x2e;
                   x[4]=0x30+c/100;
                   x[6]=0x30+c/10-10*(c/100);
                   x[7]=0x30+c-10*(c/10);
                   x[8]='\0';
                   for(i=0;i<9;i++)
                      {   if((x[i]==0x30)&&(i<2))
                              {    if(!(x[0]==0x30))
                                                    {          SBUF=x[i];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20;
                                             while(!TI);
                                             TI=0;
                                                                }
                                          }
                                   else {  SBUF=x[i];
                                   while(!TI);
                                    TI=0;
                                                }
                            }
                   for(i=0;i<110;i++)
                       for(j=0;j<114;j++);

                }
}

楼主:
这是改的程序分成模块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rig=P0^5;
sbit echo=P0^4;
sbit d=P0^6;

float a,b1,c1;
       int b,c,i,j,k;
            char x[9];
float ceju()
{
          SBUF=0X31; while(!TI);TI=0;

           TH0=0X00;TL0=0X00;
               trig=1;
                   k++;k++;k++;        k++; k++; k++;k++;k++;k++;k++;k++;k++;k++;k++;k++;
                   trig=0;  SBUF=0X32;while(!TI);TI=0;
                   while(!echo);
                   TR0=1;  SBUF=0X33; while(!TI);TI=0;

                   //while(echo);
                        SBUF=0X34;  while(!TI);TI=0;
                   a=TH0*256+TL0;
                   a=a*12*17;
                    TR0=0;
                   a=(a/11059.2)+0.7;        //修正误差
                    SBUF=0X36;while(!TI);TI=0;
           return a;
}
void delay(b)
{

  for(i=1;i<b;i++)
    for(j=1;j<500;j++) ;
}
void songxian(float a)
{
           c1=modf(a,&b1);
                   b=(int)(b1);
                   c=(int)(1000*c1);

                   x[0]=0x30+b/100;
                   x[1]=0x30+b/10-10*(b/100);
                   x[2]=0x30+b-10*(b/10);
                   x[3]=0x2e;
                   x[4]=0x30+c/100;
                   x[6]=0x30+c/10-10*(c/100);
                   x[7]=0x30+c-10*(c/10);
                   x[8]='\0';
                   for(i=0;i<9;i++)
                      {   if((x[i]==0x30)&&(i<2))
                              {    if(!(x[0]==0x30))
                                                    {          SBUF=x[i];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20;
                                             while(!TI);
                                             TI=0;
                                                                }
                                          }
                                   else {  SBUF=x[i];
                                   while(!TI);
                                    TI=0;
                                                }
                            }
                   for(i=0;i<110;i++)
                       for(j=0;j<114;j++);
}
void main()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trig=0;
           echo=1;
           while(1)
           {
                       SBUF=0X30; while(!TI);TI=0;
                       a=ceju();
                        d=0;
                        songxian(a);
                                    delay(5000);
                   /*TH0=0X00;TL0=0X00;
               trig=1;
                   k++;k++;k++;        k++; k++; k++;k++;k++;k++;
                   trig=0;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a=TH0*256+TL0;
                   a=a*12*17;
                   TR0=0;
                   a=(a/11059.2)+0.7;        //修正误差

                   c1=modf(a,&b1);
                   b=(int)(b1);
                   c=(int)(1000*c1);

                   x[0]=0x30+b/100;
                   x[1]=0x30+b/10-10*(b/100);
                   x[2]=0x30+b-10*(b/10);
                   x[3]=0x2e;
                   x[4]=0x30+c/100;
                   x[6]=0x30+c/10-10*(c/100);
                   x[7]=0x30+c-10*(c/10);
                   x[8]='\0';
                   for(i=0;i<9;i++)
                      {   if((x[i]==0x30)&&(i<2))
                              {    if(!(x[0]==0x30))
                                                    {          SBUF=x[i];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20;
                                             while(!TI);
                                             TI=0;
                                                                }
                                          }
                                   else {  SBUF=x[i];
                                   while(!TI);
                                    TI=0;
                                                }
                            }
                   for(i=0;i<110;i++)
                       for(j=0;j<114;j++); */

                }
}

网友A:
在超声波前面2、30cm地方,放置反射物,再试试吧

超声波的原理就是先发射一段超声波,然后等待返波。。。。。走掉就不等待返回,测量根本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超声波前面2、30cm地方,放置反射物,再试试吧

超声波的原理就是先发射一段超声波,然后等待返波。。 ...

程序是对的  还了板之后可以用了  谢谢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