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代码,能给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8-06-0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 (uint x);
sbit A=P1^0;
sbit B1=P1^1;
sbit B2=P1^2;
sbit B3=P1^3;
sbit dula=P2^1;
sbit wela=P2^2;
uchar c,i;
unsigned char code NumDe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H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F0=1;
        TR0=1;
        while(1)
        {
                if(B1==0)
                {
                        delay(10);
                        if(B1==0)
                        {
                                while(B1==0)
                                {
                                        if(c==20)//50ms中断20次
                                        {
                                        c=0;
                                        i++;//倒计时总数每秒减1
                                        }
                                        if(i<10)
                                        {
                                        dula=0;//数码管位选选通
                                        P0=NumDecode[i];//显示数据
                                        }
                                        else  //循环计时设置
                                        {
                                        i=0;
                                        }
                                }
                                TR0=1;

                        }
                }
                if(B2==0)
                {
                        delay(10);
                        if(B2==0)
                        {
                                while(B2==0)
                                TR1=1;
                        }
                }
        }
}
void t1() interrupt 1
{        char
        TH0=(65536-45872)/256;
        TH0=(65536-45872)%256;

}

网友A:
先了解数码管的段选和片选,创建了一个数字库的数组能显示0-9,然后就是中断程序和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