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TC35I GSM模块接打电话,收发短信

楼主(2018-06-03):
本程序用stm32驱动tc35i 收发短信打电话很实用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uart.h"
#include"nvic.h"
#include"w25x.h"
#include"lcd.h"
#include"jm.h"
#include"gpio.h"
#include"tim2.h"
#include"clock.h"

extern u16 usarnum;
extern u16 jieshou[100];
extern u8 wei1;
u8 shu;

int main(void)
{
        u8 t=0;
        u8 k=0;
        u8 i,x;
        u32 kkk;
        u8 kk=0;
        TIM2_NVIC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
        ling_0;
        Init_LCD();
        /*初始化中断向量*/
        NVIC_Config();
        /*uart串口初始化*/
        USART1_Config();
        USART1_Puts("AT&F\r");
        delay_ms(500);
        USART1_Puts("AT+CMGF=1\r");
        delay_ms(500);
    USART1_Puts("AT+CNMI=2,1\r");
        delay_ms(500);
        USART1_Puts("AT+CMGL=ALL\r");
        wei1=0;
        kkk=6000000;
        while(kkk--)
        {
                if(usarnum==0x4c)
                {
                        wei1=0;
                }
        }
        for(x=1;x<(jieshou[2]-0x2f);x++)    //删除所有短信
        {
                USART1_Puts("AT+CMGD=");
                USART1_Putc(0x30+x);
                USART1_Puts("\r");
                delay_ms(200);
        }

        W25X_FLASH_Init();
        W25X_ReleasePowerDown();
        jiemian_init();
        while(1)
        {
                 t=KEY_Check();                //矩阵键盘扫描
                 if(t)
                 {
                         switch(t)                        //出口1        输出键值
                         {
                         case 13:                                                   //打电话
                                          jiemian_tonghua();
                                         saomiao_tonghua();
                                         break;
                         case 15:duanxin_jiemian();                   //发短信
                                           saomiao_duanxin();
                                 break;
                         case 16:if(kk)                                        //查看短信
                                          {
                                                  USART1_Puts("AT+CMGR=");
                                                 USART1_Putc(shu);
                                                 USART1_Puts("\r");
                                                 wei1=0;
                                                 delay_ms(300);
                                                 xianshiduanxin();
                                                 shanduanxin();
                                                 wei1=0;
                                                 kk=0;
                                         }
                                          break;
                         }
                 }
                 k=zhuangtai();
                 if(k)
                {
                   switch(k)
                   {
                             case 1:ling_1;laidian();laidian_saomiao();wei1=0;break;                  //检测来电
                          case 5:Chinesestr(24,120,"收到新信息",BLACK,WHITE);                          //检测短信
                                           Chinesestr(24,140,"请按  查看",BLACK,WHITE);
                                         LCD_ShowString(56,140," D"); kk=1;
                                         shu=jieshou[12];
                                         for(i=0;i<20;i++)
                                           {
                                                jieshou[i]=0;
                                         }
                                         k=0;
                                           break;
                   }
                }
        }
}

GSM(接打电话

网友A(2018-08-26):
记号以后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