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代码

楼主(2018-06-03):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