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D光立方大致设计思路 课题研究的内容与结构

楼主(2018-06-03):
3D光立方是由长宽高均8颗LED灯组成,即总共512颗LED点阵构成的三维立方体。本光立方的搭建方式是引导出8 个层引出线,这些引出线将作为各个点阵层面的“开关”,再将64个LED灯的正极连在一起,之后再连接到这个引出线上,总共引出72根线。本设计是采用延时控制的方式,由C51编写的控制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通过单片机来控制LED灯的亮灭情况,使整个光立方能够展现五花八门的动态造型。
光立方由长宽高均为8颗LED灯,总共512个灯按照点阵的方式组成的,层与层之间引出8 根引出线,再加上面与面之间的64根正极引出线,总共引出了72根引出线完成制作的。因此我计划按照以下思路研究:
(1)分析光立方的显示原理,并绘制原理图。
(2)列出设备清单,选购所需材料。
(3)设计光立方模型框架,焊接各个电路模块,并搭建整体电路。
(4)LED灯及硬件测试
(5)编写程序及程序调试
(6)软硬件调试
本系统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模块组成的,分为:主控模块、驱动模块、显示模块。主控模块:以高性能的STC15F2K60S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驱动模块:由锁存器74HC573和驱动器ULN2803两个硬件构成。显示模块:利用512个LED灯组成8*8*8的立方体结构。

图1 系统总体的模块框图

第一点: STC15F2K60S2单片机,它是高性能芯片的代表。选用这个芯片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点:1.加密性超强,极难解密;2.芯片具有非一般的抗干扰性;3.运行速度超快,较传统51系列要快上八到十二倍。

图2 STC15F2K60S2

主控电路图

第二点:我选择采用ULN2803芯片的理由是因为光立方的制作所用到的LED灯数量比较多,要选择能承受较大电流的芯片,而ULN2803芯片正好符合条件。
   ULN2803芯片有8个达林顿晶体管,NPN型。当工作电压达到5伏特之时,不需要通过标准的逻辑缓冲器处理数据,它能够直接处理数据。它不但工作电压高,而且工作电流也大,可以达到500毫安。通常连接在阵列中,极其适合逻辑接口的电平数字电路和较高的电流、电压中。
ULN2803引脚图如图3所示:

                           图3 ULN2803
第三:选择74HC573芯片驱动,它有以下优点:1.它的输出不是低电平或者高电平,而是高阻态,并且支持多个芯片并联输出;2.能够缓冲控制输入,有改善使能输入抗扰度滞后的作用;3.数据能够锁存,保存数据;4.具有缓冲数据及加强驱动的能力。
74HC573的引脚图如图4所示;

图4 74HC573
74HC573属于硅门 CMOS 器件,不仅引脚与LS/AL573相同,并且74HC573的输出也能与之输出兼容。74HC573有三态总线驱动输出,工作的电压在两伏特到六伏特之间,低输入电流为1.0uA。置数能够全并行的存取,缓冲控制输入,并能使能输入能够具有改善抗扰度滞后的作用。假如锁存的使能端变高了,就表示器件的锁存相对而言数据是透彻的;假如锁存的使能端变低了,那么吻合设立时间还有维系时间的数据将会被它锁存住。
考虑到外观及整体形状的美观,本设计采用LED雾状蓝方灯,因为雾状灯的亮度比高亮灯的亮度更均匀柔和,所以选择雾状灯。
图 显示模块

光立方搭建的大体方向文档
1 LED灯二维平面点阵的搭建
   搭建LED灯二维平面点阵,首先将LED灯的正负极弯折好如图1所示,再把LED灯放入平面模板中如图2所示,并将各个灯的负极焊接在一起。(注意:弯折负极的时候,弯曲的地方应该尽可能靠近灯的根部,不要留太长,这样焊接正极之时会更加方便,不容易造成短路的情况。)

图1 正负极的弯折                    图2 将LED灯放入模板中
所有LED灯的正极与正极相连,负极与负极相连,管脚之间用焊锡固定住,并要注意灯的正负管脚不要相互接触如3所示。因为焊接时烙铁温度比较高,容易损坏LED灯,所以焊接完后要对每个LED灯进行测试。焊好之后将所有灯从模板上取下,将多余的负极引脚减掉,如图4所示就可完成二维平面点阵了。

图3 将各个负极焊接在一起             图4 完成的二维平面点阵
2 LED面到体的搭建
把已经焊接好的8个面一层一层有序的插到底板上,每插一面灯,都要用焊锡将灯的正极管脚与底板固定如图5所示。8个面焊接结束后,我们可以用手将8个灯面微调,以保证光立方的美观。

图5灯面与底板的固定

然后需要9根镀锡钢线,每一层都用一根镀锡钢线搭接好,8层8根镀锡钢线如图6所示,多余的一根镀锡钢线搭接在光立方的另一面的顶层,如图7所示,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要注意的是面与面、层与层之间必须同一水平面上,排列整齐,同样也要测试层与层之间连接的LED灯的好坏。

图6 8层8根镀锡钢线的搭接                图7 另一面镀锡钢线的搭接

完成以上焊接后,我们将光立方从左到右依次用一根白色的导线搭接,导线的一端接着靠近底板里面的一排孔里,另一端接着镀锡钢线上,也就是每一层的负极上如图8所示。

          图8 导线的搭接

将反面底板多余的正极引脚和多余的镀锡钢线剪掉,至此光立方完成搭建。
本系统选用了512个LED灯,数量较多,对于焊接及调试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有其中一个灯损坏了,就必须把8层LED灯拆开,再将损坏的LED灯取出并重新焊接一个完好的灯,所以在检查电路时也绝非易事。
焊接之前将万用表的旋钮选择到二极管量测档,然后把红黑表笔分别接触LED灯的正负电极,观察LED是否会发光,如果不发光,查看万用表欧姆档显示的电阻值是多少,然后交换表笔重新测,若两次测量的电阻值较为一致,则LED灯是好的。焊接完毕之后对照电路图与实际线路有无出入,再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测元器件引脚间有无短路,有无接触不良,有无虚焊等;再把万用表调至蜂鸣器档,测试电路有无出现短路问题,包括LED灯层与层的连接处、各个元器件与电源及地有无接通等等。将编写好的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光立方接通电源后,观察是否所有LED灯均亮。
在调试过程中,光立方出现了一些问题,下面是我发现的问题以及我的应对方案:
光立方接通电源后,只有最上层的一排LED灯会亮,其他LED灯都没有点亮。于是我用万用表测试,发现LED灯全是好的,并没有损坏,最后发现是光立方的8根焊接镀锡钢线的方向焊错了,应该焊接在光立方正面,把它们取下后焊接好,接通电源后大部分LED灯亮了。
在调试过程中有几个LED灯一直不亮,将万用表调至欧姆档检测,发现灯已经烧坏了,拆下后重新焊接上好的LED灯,LED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