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和PCF8563 IIC总线(万年历)显示时间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6-03):
刚学51单片机IIC以及万年历的源码
下面直接放东西,就是个简单的万年历,请各位大神指教

/*
LCD12864和PCF8563显示时间 !!!
徐逸夫
2016-5-16  ~  5-18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PIO.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LCD_draw.h"
#include "IIC.h"
#include "Infrared.h"
sbit        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HC595_L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HC595_S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  红外接收程序变量声明    **************/
//sbit    P_IR_RX = P3^6;         //定义红外接收输入IO口
u8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8  IR_BitCnt;          //编码位数
u8  IR_UserH;           //用户码(地址)高字节
u8  IR_UserL;           //用户码(地址)低字节
u8  IR_data;            //数据原码
u8  IR_DataShit;        //数据移位

bit P_IR_RX_temp;       //Last sample
bit B_IR_Sync;          //已收到同步标志
bit B_IR_Press;         //安键动作发生
u8  IR_code;            //红外键码
u16 UserCode;           //用户码
/*****************************************************/

u8 week0[] = {"一"},week1[] = {"二"},week2[] = {"三"};
u8 week3[] = {"四"},week4[] = {"五"},week5[] = {"六"},week6[] = {"天"};                //星期几的字符集
u8 code num2char[] = {"0123456789"};                //数字转化为ASCII字符
u8 Time_num[] = {"00-00-00"};                                                //时分秒的数字形式
u8 YMD_num[] = {"00-00-00"};                                                //year,month,day的数字形式

u16 msecond;                                                                                                    //毫秒计数
bit B_1ms;                                                                                                    //1ms标志位

struct POINT_CLOCK                                        //结构体   RTC变量时分秒
{
        u8 hour;
        u8 minute;
        u8 second;
}RTC_Time,RTC_Time_Now;

struct NUM_CLOCK                                        //结构体   RTC变量year,month,day的扩充
{
        u8 year;
        u8 month;
        u8 week;
        u8 day;
}More_Time;

void  DisableHC595(void);                                                 //关闭595显示
void  ReadRTC();                                                                                //读取PCF8563的时间
void  WriteRTC();                                                                                //更改PCF8563的时间
void  init_ClockCirle();                                                 //初始化表盘和刻度
void  Display_Pointer(struct POINT_CLOCK AA);        //指针显示
void  Display_ThreePointer();       //指针式时钟显示
void  Display_Number(struct POINT_CLOCK AA,struct NUM_CLOCK BB);        //右侧LCD数字显示

void DisableHC595(void) //关闭595显示
{
        u8        i;
        HC595_SER   = 1;
        for(i=0; i<20; i++)
        {
                HC595_SCLK = 1;
                HC595_SCLK = 0;
        }
        HC595_LCLK = 1;
        HC595_L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HC595_LCLK = 1;
        HC595_L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

/********************** 读RTC函数 ************************/
void    ReadRTC(void)
{
        u8  tmp[7];
        ReadNbyte(2, tmp, 7);
        RTC_Time_Now.second = ((tmp[0] >> 4) & 0x07) * 10 + (tmp[0] & 0x0f);
        RTC_Time_Now.minute = ((tmp[1] >> 4) & 0x07) * 10 + (tmp[1] & 0x0f);
        RTC_Time_Now.hour   = ((tmp[2] >> 4) & 0x03) * 10 + (tmp[2] & 0x0f);
        More_Time.day       = ((tmp[3] >> 4) & 0x03) * 10 + (tmp[3] & 0x0f);
        More_Time.week      = ((tmp[4] >> 4) & 0x00) * 10 + (tmp[4] & 0x07);
        More_Time.month     = ((tmp[5] >> 4) & 0x01) * 10 + (tmp[5] & 0x0f);
        More_Time.year      = ((tmp[6] >> 4) & 0x0f) * 10 + (tmp[6] & 0x0f);
}

/********************** 写RTC函数 ************************/
void    WriteRTC()
{
        u8  tmp[7];
        tmp[0] = ((RTC_Time_Now.second / 10) << 4) + (RTC_Time_Now.second % 10);
        tmp[1] = ((RTC_Time_Now.minute / 10) << 4) + (RTC_Time_Now.minute % 10);
        tmp[2] = ((RTC_Time_Now.hour / 10) << 4) + (RTC_Time_Now.hour % 10);
        tmp[3] = ((More_Time.day / 10) << 4) + (More_Time.day % 10);
        tmp[4] = ((More_Time.week / 10) << 4) + (More_Time.week % 10);
        tmp[5] = ((More_Time.month / 10) << 4) + (More_Time.month % 10);
        tmp[6] = ((More_Time.year / 10) << 4) + (More_Time.year % 10);
        WriteNbyte(2, tmp, 7);
}

void init_ClockCirle()                         //初始化表盘
{
        u8 i;
        draw_Circle(32,32,31,0);//画圆  圆心坐标(32,32) 半径31,空心圆
        for(i=0;i<60;i++)
        {
                if((i%5)==0)      //画刻度
                {
                        draw_Line(RTC_X(32,28,i),RTC_Y(32,28,i),RTC_X(32,30,i),RTC_Y(32,30,i));
                }
        }
}
/*========================================================================
*name:Display_Pointer(struct POINT_CLOCK AA)
*function:显示时、分、秒指针
*参    数:结构体: 时分秒
*注:                秒针长24                        分针长17                        秒针长12
=========================================================================*/
void Display_Pointer(struct POINT_CLOCK AA)        //指针显示 ,作为Display_ThreePointer()的子函数
{
        draw_Line(RTC_X(32,24,AA.second),RTC_Y(32,24,AA.second),32,32);         //秒针
        draw_Line(RTC_X(32,17,AA.minute),RTC_Y(32,17,AA.minute),32,32);                //分针
        draw_Line(RTC_X(32,12,AA.minute/12+5*(AA.hour%12)),RTC_Y(32,12,AA.minute/12+5*(AA.hour%12)),32,32);  //时针
}

/*========================================================================
*name:Display_ThreePointer(struct POINT_CLOCK AA,unsigned char color)
*function:显示时、分、秒指针
*参    数:        结构体0:存放上一个时分秒   两者不同时,刷新显示
                                                结构体1:存放这一个时分秒
=========================================================================*/
void Display_ThreePointer()        //左侧LCD指针式时钟显示
{
        if(RTC_Time.second!=RTC_Time_Now.second)      //秒刷新
        {
                dele_Line(RTC_X(32,24,RTC_Time.second),RTC_Y(32,24,RTC_Time.second),32,32);
        }
        if(RTC_Time.minute!=RTC_Time_Now.minute)    //分刷新
        {
                dele_Line(RTC_X(32,17,RTC_Time.minute),RTC_Y(32,17,RTC_Time.minute),32,32);
        }
        if((RTC_Time.minute/12+5*(RTC_Time.hour%12))!=(RTC_Time_Now.minute/12+5*(RTC_Time_Now.hour%12)))   //时刷新显示
        {
                dele_Line(RTC_X(32,12,RTC_Time.minute/12+5*(RTC_Time.hour%12)),RTC_Y(32,12,RTC_Time.minute/12+5*(RTC_Time.hour%12)),32,32);
        }
        Display_Pointer(RTC_Time_Now);        //现在的指针式时钟显示
        RTC_Time=RTC_Time_Now;
}

void Display_Number(struct POINT_CLOCK AA,struct NUM_CLOCK BB)        //右侧LCD数字显示
{
        lcdwritecmd(0x30);                                                //普通文本模式
        ReadRTC();
        Time_num[0]=num2char[AA.hour/10],Time_num[1]=num2char[AA.hour%10];
        Time_num[3]=num2char[AA.minute/10],Time_num[4]=num2char[AA.minute%10];
        Time_num[6]=num2char[AA.second/10],Time_num[7]=num2char[AA.second%10];
        lcdshowstr(4,2,Time_num);                                                //时分秒的数字显示
        YMD_num[0]=num2char[BB.year/10],YMD_num[1]=num2char[BB.year%10];
        YMD_num[3]=num2char[BB.month/10],YMD_num[4]=num2char[BB.month%10];
        YMD_num[6]=num2char[BB.day/10],YMD_num[7]=num2char[BB.day%10];
        lcdshowstr(4,1,YMD_num);                                                //年月日的数字显示
        lcdshowstr(4,3,"星期");                                                //星期几的显示
        switch (BB.week)
        {
                case 0:lcdshowstr(6,3,week0);break;                case 1:lcdshowstr(6,3,week1);break;                case 2:lcdshowstr(6,3,week2);break;
                case 3:lcdshowstr(6,3,week3);break;                case 4:lcdshowstr(6,3,week4);break;                case 5:lcdshowstr(6,3,week5);break;
                case 6:lcdshowstr(6,3,week6);break;                default:lcdshowstr(6,3,"几");break;
        }
}
void        AutoTime()                                                        //时间自动调整,分针时针的加减调整和进位
{
        if (IR_code == 7||IR_code == 21||IR_code == 64||IR_code == 68)
                {
                        if(IR_code == 7)
                        {
                                if(RTC_Time_Now.minute == 0)
                                {
                                        RTC_Time_Now.minute = 59;
                                        if(RTC_Time_Now.hour == 0)
                                        {
                                                RTC_Time_Now.hour = 23;
                                        }else RTC_Time_Now.hour--;
                                }else RTC_Time_Now.minute--;
                                WriteRTC();IR_code=0;
                        }
                        if(IR_code == 21)
                        {
                                if(++RTC_Time_Now.minute >= 60)
                                {
                                        RTC_Time_Now.minute = 0;
                                        if(++RTC_Time_Now.hour >= 24)        RTC_Time_Now.hour = 0;
                                }
                                WriteRTC();IR_code=0;
                        }
                        if(IR_code == 64)
                        {
                                if(++RTC_Time_Now.hour >= 24)
                                {
                                        RTC_Time_Now.hour = 0;
                                }
                                WriteRTC();IR_code=0;
                        }
                        if(IR_code == 68)
                        {
                                if(RTC_Time_Now.hour == 0)
                                {
                                        RTC_Time_Now.hour = 23;
                                }else RTC_Time_Now.hour--;
                                WriteRTC();IR_code=0;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FC;
        TL0 = 0xF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Interrupt_Timer0() interrupt 1
{
        B_1ms = 1;                                        //1ms扫描显示一位
        IR_RX_NEC();                                //扫描红外遥控
}

void main()
{
        bit error;
        GPIO();
        DisableHC595();                //禁止掉学习板上的HC595显示,省电
        Timer0Init();EA=1;
  lcdinit();                                //初始化
        lcd_cls();                                                        //清屏
        init_ClockCirle();                        //画出表盘
        ReadRTC();
        error = 1;                                                        //初始化默认更改时间
        if(RTC_Time_Now.second >= 60)    error = 1; //错误
        if(RTC_Time_Now.minute >= 60)    error = 1; //错误
        if(RTC_Time_Now.hour   >= 24)    error = 1; //错误
        if(error)  //有错误, 默认12:00:00
        {
                        RTC_Time_Now.second = 58;RTC_Time_Now.minute = 59;RTC_Time_Now.hour  = 22;                                //更改为2016-5-18
                        More_Time.day = 18;More_Time.week = 2;More_Time.month = 5 ;More_Time.year =  16;        //        22:59:58
                        WriteRTC();                                                                //写入时间到PCF8563
        }
        while(1)
        {        //根据接收到的键值 对时间进行改变
                AutoTime();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B_IR_Press)                      //检测到收到红外键码
                        {
                                B_IR_Press = 0;
……………………

网友A(2020-03-01):
PCF8563就是595的程序吧,我一直在找这个

网友B:
刚好有个8583的时钟芯片,下载来试试看学习下。

网友C:
刚好有个8583的时钟芯片,学习下。

网友D(2020-12-07):
刚好用到,感谢大佬

网友E(2022-02-18):
硬件i2c oled pcf 8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