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光驱版激光打印机DIY制作

楼主(2018-06-03):
之前无意中发现有个用光驱做激光打印机的教程,感觉挺好玩的于是就买了材料准备做一个。
材料:
arduino Nano  13元(买不起arduino开发板(╥╯^╰╥),tb找了个便宜的)
光驱x2           14元(买了三个打算做3D打印机,后来发现尺寸太小,丝杆加长又带不动,只好改成激光的了)
激光头           26元(之前看教程大佬都用光驱激光头改造,试了半天都没成功,后来才发现人家用的是激光刻录机上的emmmmm......)
风扇              2.6元
总计              55.6元
具体制作过程就不多说了,网上有很多大佬都发布了教程。
激光控制部分我用ss8050加光耦控制,大佬画的电路图表示没看懂,有用2N222,uln2003,无奈这些我的没有 ̄□ ̄||,折腾半天终于找到一个8050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关。
软件部分:
驱动用grbl( https://github.com/grbl/grbl),用arduino IDE下载,上位机用微雕管家控制,这是一个国产软件自带inkscape,不过好像插件有问题无法自己制作刀路,百度后发现要修改代码,不过自带的位图打印也够用了;设置一下工作区域,然后就可以打印了。如果有大佬会制作nc 文件也可以用grbl controller
最后附上微雕管家

一个arduino nano,两个easydrive,一个DC-DC升压板,总共32元

一个arduino nano,两个easydrive,一个DC-DC升压板,总共32元

背面电路

背面电路

测试过程发现温度有点高就加了个风扇

测试过程发现温度有点高就加了个风扇

整体图,学校这边什么材料都没有,于是就拆了几个快递盒子拼了一个支架

整体图,学校这边什么材料都没有,于是就拆了几个快递盒子拼了一个支架

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

微雕管家 V1.30.40.138 官方版.rar

网友A(2018-11-07):
太好啦.我家里有四个光驱正好可以拿来做实验..先回复下改天下载,要不显得不礼貌.谢谢您的共享.

网友B:
有接线图吗大佬?

网友C(2020-04-17):
发个装grbl 的教程。我卡这步了

网友D(2020-07-20):
我的激光雕刻机机械部分和电路部分都做好了,微雕专家和Grbl Contoller软件启动启动设置是灰色的点不了,步进电机不转,上面那个光驱步进电机严重发热,下面的光驱步进电机手不小心碰在控制板上能做单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