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显示的问题,想弄一个删除功能

楼主(2018-06-03):
我想弄一个删除功能,但我输入了两个字母时,想用空格替换要删除的第2个字母,但替换的是第1个。
帮忙解一下如何跳过该地址的前8个字节,直接用空格替换后8个字节。

网友A:
先写地址给他再写数据,12864每一位都有一个对应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写地址给他再写数据,12864每一位都有一个对应的地址

我输入字母用的是DDRAM,每个地址行有16位,我填充两个字母才填满,地址也只代表前面一个字母,我现在想删除第2个字母,跳过第一个字母不管。

网友B:
void lcd_display_number(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char mun)
{                //screen:选择屏幕参数,page:选择页参数0-3,col:选择列参数0-7,mun:显示第几个汉字的参数
        uchar a;
        mun=mun*16;
        select_screen(screen);
        W_CMD(0xb8+(page*2));
        W_CMD(0x40+(col*8));
        for (a=0;a<8;a++)
        {
                W_DATA(number[mun++]);

        }
        W_CMD(0xb8+(page*2)+1);
        W_CMD(0x40+(col*8));
        for (        a=0;a<8;a++)
        {
                W_DATA(number[mun++]);

        }
}

像这样把字的位置做成坐标,删除坐标上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