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请问怎么学习STM32单片机,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18-06-03):
      初来乍到,请问怎么学习STM32单片机,请各位高手赐教,是不是要先买51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A:
也不是,51是寄存器,stm32是库,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可以直接学STM32 !!!!!!!!

网友B:
看书看书看书,

网友C:
开发板时一定要买的,买到合适的开发板先把板上所有资源跑通差不多可以入门了

网友D:
51是寄存器操作可以更好的理解外设驱动,32是库操作,如果外设驱动了解了的话再用库开发遇到问题会很容易的解决。

网友E:
买一个开发板,然后跟着视屏学习

网友F:
直接仿真例程,然后改动看效果

网友G:
视频教学比较好

网友H:
我也在学,一起学习,感觉还是买个开发板比较好

网友I:
买个板子找视频问问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