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模块TCP UDP服务器,客户机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
AT指令:配置模块
1. 模块作为客户端
AT+RST
AT+CWMODE=3
AT+CWJAP="iimt-wifi","iimt12345678"      //无线网名称和密码
AT+CIFSR             //检查当前网络状态
AT+CIPSTART="UDP","192.168.100.84",6000,3000
AT+CIPMODE=1
AT+CIPSEND

2. 模块作为服务器
AT+RST
AT+CWMODE=3
AT+CIPMUX=1
AT+CIPSERVER=1,8080
AT+CIPSTO=5000
AT+CIFSR            //检查当前网络状态
等待连接
AT+CIPSEND=0,N

/************************************************************************************
TCP模式,电脑或者手机作为服务器,esp8266模块作为客户机
************************************************************************************/

#include "uart.h"                                // 串行通信函数头文件

void esp8266_init();
unsigned char code AV_Value[]="增益:";
unsigned char  Av_str[5];
unsigned int value=256;

void main()                                                  // 主函数
{
        UartInit();                                                                                                // 初始化串口
        DelayMS(1000);                                                                          // 延时一段时间,让ESP8266启动
        esp8266_init();
  while (1)                                                  // 主循环
        {
                U1SendString("AT+CIPSEND=10\r\n");
                U1SendString(AV_Value);
                Av_str[0] = value/100+0x30;
                Av_str[1] = value/10%10+0x30;
                Av_str[2] = value%10+0x30;
                Av_str[3] = '\r';
                Av_str[4] = '\n';

                U1SendString(Av_str);
                DelayMS(1000);
  }
}
//单链接client
void esp8266_init()
{
        U1SendString("AT+CWMODE=3\r\n");                          //  设置ESP8266的工作模式,返回"OK"或者"no change"
        DelayMS(500);
        U1SendString("AT+RST\r\n");                               //  软件复位
        DelayMS(500);
        U1SendString("AT+CWJAP=\"Gt135\",\"yanxiaofeng\"\r\n");  //  连接到WiFi热点,Gt135为热点名称,yanxiaofeng为密码;连接成功返回“OK”
        DelayMS(10000);
        U1SendString("AT+CIFSR\r\n");  //         本机IP地址查询指令
        DelayMS(500);
        U1SendString("AT+CIPSTART=\"TCP\",\"192.168.155.5\",3000\r\n");//  连接到UDP服务器,返回“OK”
        DelayMS(1000);
}

网友A(2019-04-02):
感谢楼主,先收着备用

网友B(2019-07-23):
正在做esp8266,感謝。

网友C(2020-05-05):
楼主有没有 UDP服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