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labview(或蓝牙)的多路继电器或负载控制 附源码与手机APP

楼主:
所需元件:Arduino单片机一块,电脑,HC-06蓝牙模块(可选)。若干LED(验证是否有效)蓝牙模块与Arduino接线:
vcc接+5V
GND接GND
RX(蓝牙)接TX(单片机)
TX(蓝牙)接RX(单片机)
Labview采用条件分支结构,与单片机采用串口通讯方式。所以可以用蓝牙模块代替,蓝牙按照要求连接好安装压缩包内蓝牙软件(已经去过广告)。
1.labview控制方式:
电脑需要安装labview软件,然后打开压缩包中VI文件,单片机提前烧录程序连接电脑,电脑软件选择好对应COM口,运行状态下操作前面板即可。
2.蓝牙控制方式
蓝牙模块先和手机配对,然后打开手机软件连接蓝牙。第一次操作需要对蓝牙软件进行设置,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图中选择16进制。查看表格中编码对应单片机I/O口,例如:对第3脚进行设置,开对应的16进制消息为“55 AA 12 0D”关对应的消息为“55 AA 13 0D”。

手机软件界面:

手机软件设置:

本人采用LED只是为了验证是否有效,实际应用过程中可用继电器代替控制其他负载。程序部分代码如下没有优化,还请见谅。

源码:
break;
case L9on:
digitalWrite(L9,HIGH);
Serial.println("L9      on");
break;
case L9off:
digitalWrite(L9,LOW);
Serial.println("L9      off");
break;
case L10on:
digitalWrite(L10,HIGH);
Serial.println("L10   on");
break;
case L10off:
digitalWrite(L10,LOW);
Serial.println("L10   off");
break;
case L11on:
digitalWrite(L11,HIGH);
Serial.println("L11   on");
break;
case L11off:
digitalWrite(L11,LOW);
Serial.println("L11   off");
break;
case L12on:
digitalWrite(L12,HIGH);
Serial.println("L12   on");
break;
case L12off:
digitalWrite(L12,LOW);
Serial.println("L12   off");
break;
case L13on:
digitalWrite(L13,HIGH);
Serial.println("L13   on");
break;
case L13off:
digitalWrite(L13,LOW);
Serial.println("L13   off");
break;
case L14on:
digitalWrite(L14,HIGH);
Serial.println("L14   on");
break;
case L14off:
digitalWrite(L14,LOW);
Serial.println("L14   off");
break;
case L15on:
digitalWrite(L15,HIGH);
Serial.println("L15   on");
break;
case L15off:
digitalWrite(L15,LOW);
Serial.println("L15   off");
break;
case L16on:
digitalWrite(L16,HIGH);
Serial.println("L16   on");
break;
case L16off:
digitalWrite(L16,LOW);
Serial.println("L16   off");
break;
case L17on:
digitalWrite(L17,HIGH);
Serial.println("L17   on");
break;
case L17off:
digitalWrite(L17,LOW);
Serial.println("L17   off");
break;
case L18on:
digitalWrite(L18,HIGH);
Serial.println("L18   on");
break;
case L18off:
digitalWrite(L18,LOW);
Serial.println("L18   off");
break;
case L19on:
digitalWrite(L19,HIGH);
Serial.println("L19   on");
break;
case L19off:
digitalWrite(L19,LOW);
Serial.println("L19   off");
break;
case L20on:
digitalWrite(L20,HIGH);
Serial.println("L20   on");
break;
case L20off:
digitalWrite(L20,LOW);
Serial.println("L20   off");
break;
case on:
Serial.println("Allon");
digitalWrite(L1,HIGH);
digitalWrite(L2,HIGH);
digitalWrite(L3,HIGH);
digitalWrite(L4,HIGH);
digitalWrite(L5,HIGH);
digitalWrite(L6,HIGH);
digitalWrite(L7,HIGH);
digitalWrite(L8,HIGH);
digitalWrite(L9,HIGH);
digitalWrite(L10,HIGH);
digitalWrite(L11,HIGH);
digitalWrite(L12,HIGH);
digitalWrite(L13,HIGH);
digitalWrite(L14,HIGH);
digitalWrite(L15,HIGH);
digitalWrite(L16,HIGH);
digitalWrite(L17,HIGH);
digitalWrite(L18,HIGH);
digitalWrite(L19,HIGH);
digitalWrite(L20,HIGH);
break;
case off:
Serial.println("ALLoff");
digitalWrite(L1,LOW);
digitalWrite(L2,LOW);
digitalWrite(L3,LOW);
digitalWrite(L4,LOW);
digitalWrite(L5,LOW);
digitalWrite(L6,LOW);
digitalWrite(L7,LOW);
digitalWrite(L8,LOW);
digitalWrite(L9,LOW);
digitalWrite(L10,LOW);
digitalWrite(L11,LOW);
digitalWrite(L12,LOW);
digitalWrite(L13,LOW);
digitalWrite(L14,LOW);
digitalWrite(L15,LOW);
digitalWrite(L16,LOW);
digitalWrite(L17,LOW);
digitalWrite(L18,LOW);
digitalWrite(L19,LOW);
digitalWrite(L20,LOW);
break;
        }

      }

   }

}

labview前面板

labview前面板

labview程序图

labview程序图

对应操作

对应操作

压缩包文件

压缩包文件

全部文件

网友A(2018-06-21):
最多能控制几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多能控制几路?

取决于你所用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C(2018-09-01):
前几天用蓝牙继电器控制直流减速电机做了个蓝牙门锁

网友D:
我的Labview过期了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吗???

网友E(2018-10-14):
請問一下~手機的APP要如何編寫或取得

网友F(2018-11-22):
这个可以加上串口屏做成触摸屏开关

网友G(2019-01-01):
labview连接蓝牙是调用电脑自带的蓝牙吗,还是蓝牙模块(蓝牙适配器)
是否还需要蓝牙驱动管理软件。
希望能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labview连接蓝牙是调用电脑自带的蓝牙吗,还是蓝牙模块(蓝牙适配器)
是否还需要蓝牙驱动管理软件。
希 ...

LabVIEW数据线连的是arduino硬件,手机无线连的是蓝牙模块,蓝牙与arduino Uart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手機的APP要如何編寫或取得

附件里面有破解过广告的APP,只支持安卓

网友H(2019-06-24):
可不可以用手机app控制4路或者8路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用手机app控制4路或者8路继电器

可以控制,可以同时十几路。手机装个软件写好编码就行了

网友I(2019-08-06):
好像资料,感谢楼主分享。有时间玩玩!

网友J(2020-04-25):
请问用蓝牙模块链接LabVIEW与Arduino,出现-1073807246的错误怎么解决?错误可能是蓝牙串口被占用了,因为我用串口调试助手链接上了蓝牙模块,但是把LIFA_Base.ino烧进Arduino中提示COM5蓝牙串口被占用,因此无法将程序烧进开发板,不是代码的问题,用数据线烧程序进去是可以实现的,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2020-09-25):
引用 网友J:
请问用蓝牙模块链接LabVIEW与Arduino,出现-1073807246的错误怎么解决?错误可能是蓝牙串口被占用了,因为 ...

1.是arduino连接蓝牙或者lab,主次要分清。
2.打开vi例程如果报错需要安装visa驱动
3.给单片机烧写程序的时候需要取下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