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红外避障智能小车源码

楼主:
本实验开发板应用的是mini版stm32f103开发板,通过红外以实现小车循迹,同时用PWM控速,较为稳定行驶。
                                                  小车外观1                                                                              小车底板

                            小车外观2                                                                                  红外检测原理图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16 led1pwmval=0;
        int left;
        int righ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1_Init(8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1_PWM2_Init(899,0);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while(1)
        {
                left=LEFTRECEIVE ;   //左边
                right=RIGHTRECEIVE;     //右边
                if(left==1&&right==1)
                {
                led0pwmval=450;
        led1pwmval=450;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2(TIM1,led1pwmval);
                }
                if(left==0&&right==0)
                {
                led0pwmval=450;
        led1pwmval=450;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2(TIM1,led0pwmval);
                }
                if(left==1&&right==0)
                {
                led0pwmval=899;
        led1pwmval=450;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2(TIM1,led1pwmval);
                }
                if(left==0&&right==1)
                {
                led0pwmval=450;
        led1pwmval=899;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TIM_SetCompare2(TIM1,led1pwmval);

                }

        }
}

网友A(2018-07-30):
题主,没有黑币,求分享源码1474208295@qq.com

网友B(2018-10-09):
两个轮子怎么站得稳呢?付思思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轮子怎么站得稳呢?付思思问的

后面有个万向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轮子怎么站得稳呢?付思思问的

是三个,还有一个万向轮

网友E(2018-11-22):
题主,求源码843936125@qq.com万分感谢

网友F:
贴主,新手求带飞,2225384891@qq.com,

网友G(2019-04-29):
引用 网友B:
两个轮子怎么站得稳呢?付思思问的

后面有一个万向轮  图上看不到

网友H:
题主,没有黑币,我是个新手,最近感兴趣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大佬带飞一下,求源码1642570432@qq.com万分感谢

网友I(2019-06-21):
求分享,320975636@qq.com     谢谢哥

网友J:
新手求分享,731593791@qq.com     谢谢

网友K(2019-08-06):
小车用的是三路循迹吗?

网友L(2021-04-19):
可以加一个温度测量代码

网友M(2021-08-10):
已下载,希望能够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