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降压后当作芯片的输入信号可以吗?

楼主(2018-06-03):
芯片的输入信号要求是1.8V,但单片机只能输出3.3V,能用PWM的方式把输出电压降到1.8V然后,然后给数字芯片当输入信号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你要输入固定1.8v的话,就加个电容,因为PWM在微观上是正负不断变化的信号,1.8v是根据占空比得来的。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并不改变电压最大值,应该不行

楼主:
我做过实验,不行,也不清楚哪里出问题
用电表测过单片机输出的电压,测出是1.8V,然后给数字芯片,但芯片完全不鸟
我用的是72M的晶振,0分频,应该是单片机的最高速了,频率速度我觉得是够的了

网友D: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E:
PWM要严格滤波整形,不然纹波很大,还有就是加个二极管!!!!!!!!!!!!!

网友F:
加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就行了。

网友G:
PWM输出然后RC滤波,然后用运放做个跟随器就可以用来。直接输出的PWM没有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H:
既然只是单向传输信号无非就是高低电平,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弃简就繁?

网友I:
用电阻分压

网友J:
不行的,pwm改变的是有效值不是最大值

网友K:
直接用一个DCDC芯片出1.8V不就解决了么,PWM固然可以,但会增加杂波,不过后续需要加大电容滤波,用上电感、磁珠、电容等,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如果电流足够的话,PWM的方式需要考虑输出电流是否能满足后续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只是单向传输信号无非就是高低电平,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弃简就繁?

主要是涉及到多个信号引脚,如果每个都要单独控制的话,电阻数量太多,画板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