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L298驱动的直流电机转速单片机源码与仿真(未完成)

楼主:
欢迎交流
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自动控制系统.
ds18b210温度大于等于45℃时加速正转/小于等于10℃时加速反转.
75℃时达到全速正转/0℃时达到全速反转.
温度回到10℃至45℃之间时电机逐渐停止.

观察转速时以数字为准,而不以直观速度为准.
因为在高转速下反而会觉得其转速很低.

//-----------------------------------------------------------------
//  名称: 温度控制直流电机转速
//-----------------------------------------------------------------
//  说明: 大于等于45℃时加速正转/小于等于10℃时加速反转
//                75℃时达到全速正转/0℃时达到全速反转
//                温度回到10℃至45℃之间时电机逐渐停止转动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extern INT8U Temp_Value[];                                //传感器返回的两字节温度原始数据
extern INT8U Read_Temperature();                //读传感器温度函数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x);
extern void LCD_Initialise();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INT8U,INT8U *) reentrant;
sbit MA        = P1^0;                                                        //电机方向控制端(MA,MB)
sbit MB        = P1^1;
sbit PWM1 = P1^2;                                                //PWM调整控制端
INT8U Back_Temp_Value[] = {0xFF,0xFF};        //温度数据备份
char Temp_Disp_Buff[17];                                //显示缓冲
float f_Temp = 35.0;                                        //浮点温度值
//-----------------------------------------------------------------
// T0定时器溢出中断函数控制电机正/反转,并输出PWM信号控制转速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源码还未完成):

网友A(2018-06-03):
观察转速时以数字为准,而不以直观速度为准.

网友B(2020-03-19):
这上来发的代码都是假的,故意清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