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控制光耦给单片机IO口低电平的电路

楼主(2018-06-03):
我的AD不太会用,都是自学的,请大师们帮我看看这样的接法对不对,可能是图画的不标准,元件用的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吧 12V接稳压输出5V给单片机,再用12V接10K电阻控制光耦,就是把光耦当开关用了给单片机IO口一个低电平接了一下直接就烧了   最终要的效果就是 用12V 如可可以控制元件给单片机IO口低电?

网友A:
光电耦合的电阻10K不合理,这需要查下EL357的手册,再确定阻值。

网友B:
IO口应该控制发射端,接法有问题!!!!!!!!!!!!!!!

网友C:
你稳压部分可以不变  如果用光耦给单片机供电 光耦可能不够,可以利用三极管供电 解法也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电耦合的电阻10K不合理,这需要查下EL357的手册,再确定阻值。

IO口应该控制发射端

网友E:
这个电路里,如果R1是传感器,可以认为是一个输入隔离电路。

否则如果就是一个10K的电阻,那么这个电路无任何实际意义。

楼主:
  上面的电路我就是想实现 红圆里这个按钮用给12V高电平的时候 ,相当于这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   也就是 我想用12V高电平如何可以控制给单片机IO一个低电平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电路我就是想实现 红圆里这个按钮用给12V高电平的时候 ,相当于这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   也就是 ...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可以了。

你这个是用按钮,我是想用12V高电平,来控制这个按钮,就相当于这个给12V高电平的时候,这个按钮按下 低电平的时候 这个按钮抬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按钮,我是想用12V高电平,来控制这个按钮,就相当于这个给12V高电平的时候,这个按钮按下 低 ...

楼主:
请问三极管最下面那个4.7K电阻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还有接地呢?   不太理解

网友G(2018-07-17):
引用 楼主:
请问三极管最下面那个4.7K电阻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还有接地呢?   不太理解

导通之后才会产生控制电流

网友H(2019-03-26):
逻辑关系对

网友H:
R1选值是否小啦?

网友I:
方向接错了吧,单片机IO口这样接什么也控制不了的

网友J:
你这样不烧才怪,单片机只能用5V,你接个12V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