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按键程序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6-03):
小弟最近在制作一个单片机倒计时器,时间可调,但是只能每次按一下加1。想实现按着不动自己也会加,但是不知道怎么搞?求前辈赐教!!

网友A:
那就是在一般的按键写法,修改一下,类似这样

if(k1==0){
        delay(1);
        if(k1==0){
                while(k1==0){
                        value++;
                        delay(100);
                }
        }
}

网友B:
你可以编一个定时器中断,再用个定时器,如有按键按下启动定时器,比如这定时器超过1秒了,表示长按键连减或连加了,就启动定时器中断比如0.5秒改变到计时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给你一个短按加减1,长按连加减的示例程序参考。按键端口按你的实际电路更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define key_S 10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30000                                        //宏定义长按(约2/3s)
#define key_M 20000                                        //宏定义长按(约1/3s)
sbit key1=P3^6;                                                //加键
sbit key2=P3^7;                                                //减键
uchar num=1;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static uint count1=0,count2=0;//计数变量
        if(!key1)
        {
                count1++;
                if(count1>=key_L)                                //长按
                {
                        if(num<255)
                                num++;
                        count1=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key_S && count1<key_L)//短按
                {
                        if(num<255)
                                num++;
                }
                count1=0;                                                        //count1清0
        }
        if(!key2)
        {
                count2++;
                if(count2>=key_L)                                //长按
                {
                        if(num>0)
                                num--;
                        count2=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key_S && count2<key_L)//短按
                {
                        if(num>0)
                                num--;
                }
                count2=0;                                                        //count2清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P1=~num;                                        //LED显示,低电平亮
        }
}

网友D:
思路就是扫描检测按键,设置一个循环次数计数单元,如果循环达到N次(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和扫描延时10~40次,一般总共半秒为宜)如果还是按下状态,就加1,然后循环次数计数置0,继续检测......。循环次数也可以逐渐减小,也就是加1的时间逐渐加快,自己试验着调。

网友E:
编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设置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F:
利用中断,如果有需要,我有60秒倒计时,可改

楼主(2018-07-15):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在一般的按键写法,修改一下,类似这样

小弟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