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采集放大电路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8-06-03):
我把稳压电源接到AD转换芯片采集的值是准确的,但是通过放大电路来采集电压值会相差0.5V左右,而且还很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放大后的电压值超出运放输出最大的值范围了,计算下你放大后的最大电压是多少,然后看运放输出电压最大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放大后的电压值超出运放输出最大的值范围了,计算下你放大后的最大电压是多少,然后看运放输出电压 ...

放大的范围是在0-5V的范围内,没有超过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的范围是在0-5V的范围内,没有超过5V。

运放最高输出电压=VCC-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