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84显示问题

楼主(2018-06-03):
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A:
就给一个这样的图,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的程序呢?一般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开始没设置好,另外你用的是带字库还是不带字库的液晶屏。你是程序问题,可以进仿真一步步调,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给一个这样的图,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的程序呢?一般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Mcs=P2^4 ;    /*片选1*/
sbit LCDScs=P2^3 ;    /*片选2*/
sbit LCDDi=P2^0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2 ;     /*读/写 使能*/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武汉理工大学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7:52:57
  显示的汉字:武汉理工大学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20,0x20,0x24,0x24,0x24,0xE4,0x24,0x20,0x20,0xFE,0x20,0x24,0x28,0x20,
0x00,0x20,0xC2,0x0C,0x80,0x60,0x04,0x7C,0x84,0x04,0x04,0xC4,0x3E,0x04,0x00,0x00,
0x88,0x88,0xF8,0x88,0x88,0x00,0xFC,0x24,0x24,0xFC,0x24,0x24,0xFE,0x04,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
/*------------------------------------------------------------------------------
  源文件 / 文字 : 信息工程学院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8:34:04
  显示的汉字:信息工程学院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40,0xF0,0x0E,0x00,0x28,0x28,0x28,0x2A,0x2C,0x28,0x28,0x28,0x08,0x00,
0x00,0x00,0x00,0xF8,0xA8,0xAC,0xAA,0xA8,0xA8,0xA8,0xFC,0x08,0x00,0x0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0C,0x08,0x00,0x00,0x20,0x24,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3[]=
{
/*------------------------------------------------------------------------------
  源文件 / 文字 : 通信工程
  宽×高(像素): 128×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8:36:04
  显示汉字:通信工程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42,
0xCC,0x00,0x00,0xF4,0x54,0x5C,0xF4,0x5C,0x56,0xF4,0x00,0x00,0x00,0x80,0x40,0xF0,
0x0E,0x00,0x28,0x28,0x28,0x2A,0x2C,0x28,0x28,0x28,0x08,0x00,0x00,0x08,0x08,0x08,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4[]=
{
/*------------------------------------------------------------------------------
  源文件 / 文字 : 0606班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8:37:59
  显示的汉字:0606班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20,0x10,0x10,0x20,0xC0,0x00,0x00,0xC0,
0x20,0x10,0x10,0x30,0x00,0x00,0x00,0xC0,0x20,0x10,0x10,0x20,0xC0,0x00,0x00,0xC0,
...
};
/****************************************************************************
函数功能:LCD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t
出口参数:
****************************************************************************/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LCDdelay(2);//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
函数功能: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cmdcode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0=cmdcode;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it_lcd()
{
        LCDdelay(100);
        LCDMcs=1;//刚开始关闭两屏
        LCDScs=1;
        LCDdelay(100);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LCD程序,RS(DI)=H,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LCDDispdata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0=LCDDispdata;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清除LCD内存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k;
        LCDMcs=0; //左、右屏均开显示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
函数功能:左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Lef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Bmp[128*j+i]);
        }
}
/*****************************************************************************
函数功能:右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Righ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64;i<128;i++)
                        write_data(Bmp[128*j+i]);
        }
}

void main()
{
        init_lcd();
        Clr_Scr();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Bmp_Left_Disp(0,0,Bmp1);// Bmp1为某个汉字的首地址
    Bmp_Left_Disp(2,0,Bmp2);
    Bmp_Left_Disp(4,0,Bmp3);
    Bmp_Left_Disp(6,0,Bmp4);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Bmp_Right_Disp(0,0,Bmp1);
    Bmp_Right_Disp(2,0,Bmp2);
    Bmp_Right_Disp(4,0,Bmp3);
    Bmp_Right_Disp(6,0,Bmp4);
        while(1)
    {

        }
           }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Mcs=P2^4 ;    /*片选1*/
sbit LCDScs=P2^3 ;    /*片选2*/
sbit LCDDi=P2^0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2 ;     /*读/写 使能*/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武汉理工大学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7:52:57
  显示的汉字:武汉理工大学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20,0x20,0x24,0x24,0x24,0xE4,0x24,0x20,0x20,0xFE,0x20,0x24,0x28,0x20,
0x00,0x20,0xC2,0x0C,0x80,0x60,0x04,0x7C,0x84,0x04,0x04,0xC4,0x3E,0x04,0x00,0x00,
0x88,0x88,0xF8,0x88,0x88,0x00,0xFC,0x24,0x24,0xFC,0x24,0x24,0xFE,0x04,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
/*------------------------------------------------------------------------------
  源文件 / 文字 : 信息工程学院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8:34:04
  显示的汉字:信息工程学院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40,0xF0,0x0E,0x00,0x28,0x28,0x28,0x2A,0x2C,0x28,0x28,0x28,0x08,0x00,
0x00,0x00,0x00,0xF8,0xA8,0xAC,0xAA,0xA8,0xA8,0xA8,0xFC,0x08,0x00,0x0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0C,0x08,0x00,0x00,0x20,0x24,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3[]=
{
/*------------------------------------------------------------------------------
  源文件 / 文字 : 通信工程
  宽×高(像素): 128×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8:36:04
  显示汉字:通信工程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42,
0xCC,0x00,0x00,0xF4,0x54,0x5C,0xF4,0x5C,0x56,0xF4,0x00,0x00,0x00,0x80,0x40,0xF0,
0x0E,0x00,0x28,0x28,0x28,0x2A,0x2C,0x28,0x28,0x28,0x08,0x00,0x00,0x08,0x08,0x08,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4[]=
{
/*------------------------------------------------------------------------------
  源文件 / 文字 : 0606班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0-7-29 18:37:59
  显示的汉字:0606班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20,0x10,0x10,0x20,0xC0,0x00,0x00,0xC0,
0x20,0x10,0x10,0x30,0x00,0x00,0x00,0xC0,0x20,0x10,0x10,0x20,0xC0,0x00,0x00,0xC0,
...
};
/****************************************************************************
函数功能:LCD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t
出口参数:
****************************************************************************/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LCDdelay(2);//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
函数功能: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cmdcode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0=cmdcode;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it_lcd()
{
        LCDdelay(100);
        LCDMcs=1;//刚开始关闭两屏
        LCDScs=1;
        LCDdelay(100);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LCD程序,RS(DI)=H,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LCDDispdata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0=LCDDispdata;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清除LCD内存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k;
        LCDMcs=0; //左、右屏均开显示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
函数功能:左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Lef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Bmp[128*j+i]);
        }
}
/*****************************************************************************
函数功能:右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Righ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64;i<128;i++)
                        write_data(Bmp[128*j+i]);
        }
}

void main()
{
        init_lcd();
        Clr_Scr();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Bmp_Left_Disp(0,0,Bmp1);// Bmp1为某个汉字的首地址
    Bmp_Left_Disp(2,0,Bmp2);
    Bmp_Left_Disp(4,0,Bmp3);
    Bmp_Left_Disp(6,0,Bmp4);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Bmp_Right_Disp(0,0,Bmp1);
    Bmp_Right_Disp(2,0,Bmp2);
    Bmp_Right_Disp(4,0,Bmp3);
    Bmp_Right_Disp(6,0,Bmp4);
        while(1)
    {

        }
           }

这是程序

网友C:
可以肯定使用图片取模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使用图片取模模式了

可以联系下你么?

网友C:
去熟悉一下取模软件就知道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熟悉一下取模软件就知道咋回事了

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D:
取模的时候的问题或者刷新的问题。首先你用不同的取模方式试试,先试一个一个的字,不需要那么多,看看是不是取模的问题。再看看是不是LCD的驱动问题。PS:你的LCD驱动是抄的吧,你不觉得自己应该改一下,而且你的驱动和字应该单独做成头文件或者放一起的时候一块一块的,不要这样乱,看起来有点晕,一会驱动一会字的,分开,中间隔开明显一点。

网友D: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Mcs=P2^4 ;    /*片选1*/
sbit LCDScs=P2^3 ;    /*片选2*/
sbit LCDDi=P2^0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2 ;     /*读/写 使能*/

/***函数功能:LCD延时程序***************/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写数据到LCD程序,RS(DI)=H,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LCD初始化程序************/

/****清除LCD内存程序************/

/*****左屏位置显示**********************/

/****右屏位置显示******************/

{
        init_lcd();初始化
        Clr_Scr();清屏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Bmp_Left_Disp(0,0,Bmp1);// Bmp1为某个汉字的首地址
    Bmp_Left_Disp(2,0,Bmp2);
    Bmp_Left_Disp(4,0,Bmp3);
    Bmp_Left_Disp(6,0,Bmp4);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Bmp_Right_Disp(0,0,Bmp1);
    Bmp_Right_Disp(2,0,Bmp2);
    Bmp_Right_Disp(4,0,Bmp3);
    Bmp_Right_Disp(6,0,Bmp4);
        while(1)
    {
delay(10);//延时
        }
           }

这个程序结构没什么问题,但是感觉怪怪的,清屏要全部清除,显示要延时一会,不然会乱。看了你的程序也可能是没有延时。我的程序加了延时,就最后面这里。你可以加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