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protues如何运行(萌新请教)

楼主(2018-06-03):
proteus怎么用。。我在网上找到了仿真程序,但是不知道然后运行。。麻烦请教一下运行步骤。谢谢了

网友A:
用proteus画好原理图后,双击单片机IC,出现一个属性对话框,在program file中打开hex文件(hex文件由源程序生成),然后点击左下角开始按钮开始仿真

网友B:
介绍你一本proteus仿真案例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我们一般是和keil

网友C:
我们一般是配合Keil 一起用的!你可以借在网上搜一下轻松玩51单片机这本书,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双击单片机IC,出现一个属性对话框,在program file中打开hex文件(hex文件由源程序生成),然后点击左下角开始按钮开始仿真

网友E:
用ISIS软件打开.DSN文件,点击左下方三角播放按钮即可仿真

楼主(2018-07-14):
引用 网友B:
介绍你一本proteus仿真案例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 ...

好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击单片机IC,出现一个属性对话框,在program file中打开hex文件(hex文件由源程序生成),然后点击左下角开始 ...

谢谢了,懂用了

网友F:
这个自己百度吧   网上有一大堆的资料

网友G:
网上下载的仿真图一般都可以用,双击图中的单片机,将文件中的hex文件加载进来,点击执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