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朝着FPGA方向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楼主(2018-06-03):
想朝着FPGA方向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大家给给建议。谢谢!

网友A:
首先想好以后的出路吧
fpga不比单片机,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学得也慢,这就导致了一般的小公司用不起这个不会要你,而且本身能逻辑设计的岗位就少。像单片机啊,Linux用得是很普遍的,岗位是很多的
那么就少数大型公司提供相关岗位,但是就要考虑你能力够不够,人家会不会要你。据我所知一般是你实验室有相关项目经历或者你有这方面的实习经历人家才可能考虑你
总之就是,学起来难,提供这种岗位的公司少,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你

好,如果想清楚了再看怎么学。还是跟单片机一样买开发板然后看视频看书编例程咯。我推荐小梅哥的板子
但是如果你学习过程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能用单片机来做,那为什么不学单片机。如果你能参与图像/信号处理的项目,刚好你们又用到了这个,那学这个就比较合适了。
不过感觉还是不如互联网/算法之类的赚钱。。

网友B:
还是可以的,不过要在大点的城市机会才多

网友C(2022-01-14):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好以后的出路吧
fpga不比单片机,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学得也慢,这就导致了一般的小公司用不起这个 ...

FPGA的学习成本很高?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贵金属芯片,其他都是小儿科,刚开始入门讲 半加器、全加器? 小学生都能学会。
然后讲数码管、流水灯、蜂鸣器、按键消抖、串口通信、PWM、SPI等,学过单片机的就知道该怎么移植各种算法。

网友D:
学好数字电路。不过此方向难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