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路温度压力检测系统仿真与源码(LCD1604液晶显示)

楼主:
多路温度压力检测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ushe_wendu=80;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yali=250;                                //压力预设值
uint wendu;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yali1;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yali2;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yali3;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yali4;                                                                 //用于读取ADC数据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压力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管脚声明

sbit Buzzer             =P2^3;                                 //蜂鸣器
sbit Fan         =P1^7;
//定义三个设置按键
sbit Key_SET = P2^4;
sbit Key_ADD = P2^5;
sbit Key_SUB = P2^6;
sbit Key_OK  = P2^7;

sbit ds1 = P1^2;
sbit ds2 = P1^3;
sbit ds3 = P1^4;
sbit ds4 = P1^5;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
LCD1604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EN = P2^2;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if (x == 1)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else if (x == 2)
        {
            write_com(0x90 + y);
        }
        else if (x == 3)
        {
            write_com(0xD0 + y);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_data(str[i]);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4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4初始化
void Init1604()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4(yali1,yali2,yali3,yali4)
{

          LCD_Write_Char(2,3,yali1,3) ;
          LCD_Write_Char(2,13,yali2,3) ;

          LCD_Write_Char(3,3,yali3,3) ;
          LCD_Write_Char(3,13,yali4,3)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1         =P1^0;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1  =P3^1;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1         =P3^0;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1         =P3^0;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sbit ADCS2         =P1^1;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2  =P3^3;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2         =P3^2;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2         =P3^2; //ADC0832 数据输出

sbit ADCS3         =P1^6;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3  =P3^5;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3         =P3^4;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3         =P3^4; //ADC0832 数据输出

sbit ADCS4         =P1^7;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4  =P3^7;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4         =P3^6;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4         =P3^6; //ADC0832 数据输出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1(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1;
                        _nop_();
                        _nop_();
                        ADCS1=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1=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1;//拉高CLK端
                        ADDI1=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1=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1;//拉高CLK端
                        ADDI1=(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1=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1;//收数据
                                ADCLK1=1;
                                _nop_();
                                _nop_();
                                ADCLK1=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1;
                        }
                        for(i=0;i<8;i++)
                        {
                                j=0;
                                j=j|ADDO1;//收数据
                                ADCLK1=1;
                                _nop_();
                                _nop_();
                                ADCLK1=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1;//拉低CS端
                        ADCLK1=0;//拉低CLK端
                        ADDO1=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2

unsigned int Adc0832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2=1;
                        _nop_();
                        _nop_();
                        ADCS2=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2=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2=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2=1;//拉高CLK端
                        ADDI2=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2=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2=1;//拉高CLK端
                        ADDI2=(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2=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2=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2;//收数据
                                ADCLK2=1;
                                _nop_();
                                _nop_();
                                ADCLK2=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2;
                        }
                        for(i=0;i<8;i++)
                        {
                                j=0;
                                j=j|ADDO2;//收数据
                                ADCLK2=1;
                                _nop_();
                                _nop_();
                                ADCLK2=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2=1;//拉低CS端
                        ADCLK2=0;//拉低CLK端
                        ADDO2=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23
unsigned int Adc08323(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3=1;
                        _nop_();
                        _nop_();
                        ADCS3=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3=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3=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3=1;//拉高CLK端
                        ADDI3=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3=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3=1;//拉高CLK端
                        ADDI3=(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3=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3=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3;//收数据
                                ADCLK3=1;
                                _nop_();
                                _nop_();
                                ADCLK3=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3;
                        }
                        for(i=0;i<8;i++)
                        {
                                j=0;
                                j=j|ADDO3;//收数据
                                ADCLK3=1;
                                _nop_();
                                _nop_();
                                ADCLK3=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3=1;//拉低CS端
                        ADCLK3=0;//拉低CLK端
                        ADDO3=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23
unsigned int Adc08324(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4=1;
                        _nop_();
                        _nop_();
                        ADCS4=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4=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4=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4=1;//拉高CLK端
                        ADDI4=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4=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4=1;//拉高CLK端
                        ADDI4=(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4=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4=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4;//收数据
                                ADCLK4=1;
                                _nop_();
                                _nop_();
                                ADCLK4=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4;
                        }
                        for(i=0;i<8;i++)
                        {
                                j=0;
                                j=j|ADDO4;//收数据
                                ADCLK4=1;
                                _nop_();
                                _nop_();
                                ADCLK4=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4=1;//拉低CS端
                        ADCLK4=0;//拉低CLK端
                        ADDO4=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else if(num==4)
//         {
//                 //if(channel==0)channel=2;
//                 //        if(channel==1)channel=3;
//                         ADDI4=1;
//                         _nop_();
//                         _nop_();
//                         ADCS4=0;//拉低CS端
//                         _nop_();
//                         _nop_();
//                         ADCLK4=1;//拉高CLK端
//                         _nop_();
//                         _nop_();
//                         ADCLK4=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                         _nop_();
//                         _nop_();
//                         ADCLK4=1;//拉高CLK端
//                         ADDI4=channel&0x1;
//                         _nop_();
//                         _nop_();
//                         ADCLK4=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                         _nop_();
//                         _nop_();
//                         ADCLK4=1;//拉高CLK端
//                         ADDI4=(channel>>1)&0x1;
//                         _nop_();
//                         _nop_();
//                         ADCLK4=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                         ADDI4=1;//控制命令结束
//                         _nop_();
//                         _nop_();
//                         dat=0;
//                         for(i=0;i<8;i++)
//                         {
//                                 dat|=ADDO4;//收数据
//                                 ADCLK4=1;
//                                 _nop_();
//                                 _nop_();
//                                 ADCLK4=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                                 _nop_();
//                                 _nop_();
//                                 dat<<=1;
//                                 if(i==7)dat|=ADDO4;
//                         }
//                         for(i=0;i<8;i++)
//                         {
//                                 j=0;
//                                 j=j|ADDO4;//收数据
//                                 ADCLK4=1;
//                                 _nop_();
//                                 _nop_();
//                                 ADCLK4=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                                 _nop_();
//                                 _nop_();
//                                 j=j<<7;
//                                 ndat=ndat|j;
//                                 if(i<7)ndat>>=1;
//                         }
//                         ADCS4=1;//拉低CS端
//                         ADCLK4=0;//拉低CLK端
//                         ADDO4=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                         dat<<=8;
//                         dat|=ndat;
//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
//         else;
//

//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
DS18B20相关函数
***********************************************************************************************************/

/***********************************************************************************************************
DS18B20相关函数
***********************************************************************************************************/

void ds1Init()
{

    unsigned int i;
    ds1 = 0;
    i = 100;
     while(i>0) i--;
    ds1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1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1);
      while(~ds1);
      i = 4;
      while(i > 0) i--;
}

void ds2Init()
{

    unsigned int i;
    ds2 = 0;
    i = 100;
     while(i>0) i--;
    ds2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2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2);
      while(~ds2);
      i = 4;
      while(i > 0) i--;
}

void ds3Init()
{

    unsigned int i;
    ds3 = 0;
    i = 100;
     while(i>0) i--;
    ds3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3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3);
      while(~ds3);
      i = 4;
      while(i > 0) i--;
}

void ds4Init()
{

    unsigned int i;
    ds4 = 0;
    i = 100;
     while(i>0) i--;
    ds4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4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4);
      while(~ds4);
      i = 4;
      while(i > 0) i--;
}

//************************************功能函数
bit readBit1()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1 = 0;
    i++;
    ds1 = 1;
   i++; i++;
    b = ds1;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1()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1();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1(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1 = 0;          i++; i++;
            ds1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1 = 0;
          i = 8; while(i>0) i--;
            ds1 = 1;
           i++; i++;
        }
   }
}

//2

bit readBit2()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2 = 0;
    i++;
    ds2 = 1;
   i++; i++;
    b = ds2;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2()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2();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2 = 0;          i++; i++;
            ds2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2 = 0;
          i = 8; while(i>0) i--;
            ds2 = 1;
           i++; i++;
        }
   }
}

//3

bit readBit3()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3 = 0;
    i++;
    ds3 = 1;
   i++; i++;
    b = ds3;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3()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3();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3(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3 = 0;          i++; i++;
            ds3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3 = 0;
          i = 8; while(i>0) i--;
            ds3 = 1;
           i++; i++;
        }
   }
}
//4

bit readBit4()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4 = 0;
    i++;
    ds4 = 1;
   i++; i++;
    b = ds4;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4()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4();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4(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4 = 0;          i++; i++;
            ds4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4 = 0;
          i = 8; while(i>0) i--;
            ds4 = 1;
           i++; i++;
        }
   }
}

//发送转换命令
void sendChangeCmd(unsigned char num)
{
                 if(num==1)
                 {
                        ds1Init();
                        ds1Wait();
                        delayMs(1);
                        writeByte1(0xcc);
                        writeByte1(0x44);
                 }
                else if(num==2)
                {
                        ds2Init();
                        ds2Wait();
                                 delayMs(1);
      writeByte2(0xcc);
     writeByte2(0x44);
                }
                else if(num==3)
                {
                        ds3Init();
                        ds3Wait();
                         delayMs(1);
    writeByte3(0xcc);
    writeByte3(0x44);
                }
                else if(num==4)
                {
                        ds4Init();
                        ds4Wait();
                         delayMs(1);
    writeByte4(0xcc);
    writeByte4(0x44);
                }
                else;

}

void sendReadCmd(unsigned char num)
{
   if(num==1)
                 {
                                ds1Init();
                                ds1Wait();
                          delayMs(1);
                                writeByte1(0xcc);
                                writeByte1(0xbe);
                 }
                else if(num==2)
                {
                                ds2Init();
                                ds2Wait();
                                delayMs(1);
                                writeByte2(0xcc);
                                writeByte2(0xbe);
                }
                else if(num==3)
                {
                                ds3Init();
                                ds3Wait();
                         delayMs(1);
                                writeByte3(0xcc);
                                writeByte3(0xbe);
                }
                else if(num==4)
                {
                        ds4Init();
                        ds4Wait();
                         delayMs(1);
                        writeByte4(0xcc);
                        writeByte4(0xbe);
                }
                else;

}

int getTmpValue(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num);

        if(num==1)
        {
    low = readByte1();
    high = readByte1();
        }
        else if(num==2)
        {
                low = readByte2();
    high = readByte2();
        }
        else if(num==3)
        {
                low = readByte3();
    high = readByte3();
        }
        else if(num==4)
        {
                low = readByte4();
    high = readByte4();
        }
        els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
    t = value * 0.0625;
    \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if(num==1)
{
    write_com(0x80+2);
    if(v < 0)
    {
        writeString("-", 1);
   }
    else
    {
       writeString("+", 1);
    }
    if(datas[0] != 0)
    {
        write_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4; count++)
    {
        write_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_data('.');
        }
    }
        }
        else if(num==2)
{
    write_com(0x80+11);
    if(v < 0)
    {
        writeString("-", 1);
   }
    else
    {
       writeString("+", 1);
    }
    if(datas[0] != 0)
    {
        write_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4; count++)
    {
        write_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_data('.');
        }
    }
        }
        else if(num==3)
{
    write_com(0xc0+2);
    if(v < 0)
    {
        writeString("-", 1);
   }
    else
    {
       writeString("+", 1);
    }
    if(datas[0] != 0)
    {
        write_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4; count++)
    {
        write_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_data('.');
        }
    }
        }
        else if(num==4)
{
    write_com(0xC0+11);
    if(v < 0)
    {
        writeString("-", 1);
   }
    else
    {
       writeString("+", 1);
    }
    if(datas[0] != 0)
    {
        write_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4; count++)
    {
        write_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_data('.');
        }
    }
        }
}
/**//*****************************DS18B20*******************************/

/***********************************************************************************************************
按键检测相关函数
***********************************************************************************************************/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unsigned char table1[] = "T1";
        unsigned char table2[] = "T2";
        unsigned char table3[] = "T3";
        unsigned char table4[] = "T4";
  unsigned char table5[] = "P1";
        unsigned char table6[] = "P2";
        unsigned char table7[] = "P3";
        unsigned char table8[] = "P4";

void main (void)
{
        u8 key;

        Init1604();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         LCD_Write_String(0,0,"NOW T:00.0 P:000");
//         LCD_Write_String(1,0,"NOW T:00.0 P:000");
//   LCD_Write_String(2,0,"NOW T:00.0 P:000");

    write_com(0x80);
    writeString(table1, 2);
          write_com(0x89);
    writeString(table2, 2);
                write_com(0xc0);
    writeString(table3, 2);
                write_com(0xc9);
    writeString(table4, 2);

                write_com(0x90);
    writeString(table5, 2);
          write_com(0x99);
    writeString(table6, 2);
                write_com(0xd0);
    writeString(table7, 2);
                write_com(0xd9);
    writeString(table8, 2);
                delay_ms(1000);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yali1=Adc08321(0);                                //读取烟雾值
                delay_ms(10);
                yali2=Adc08322(0);                                //读取烟雾值
                delay_ms(10);
                yali3=Adc08323(0);                                //读取烟雾值
                delay_ms(10);
                yali4=Adc08324(0);                                //读取烟雾值
                delay_ms(10);
//                 yali2=Adc0832(0,2);                                //读取烟雾值
                        write_com(0xc0);
    display(getTmpValue(1),1);
    sendChangeCmd(1);

                write_com(0xc0);
    display(getTmpValue(2),2);
    sendChangeCmd(2);

                write_com(0xc0);
    display(getTmpValue(3),3);
    sendChangeCmd(3);

          write_com(0xc0);
    display(getTmpValue(4),4);
    sendChangeCmd(4);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Display_1604(yali1,yali2,yali3,yali4);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烟雾,温度值,烟雾值
                                if(yali1>=yushe_yali)          //烟雾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Fan=0;
                                        Buzzer=0;                                                  //蜂鸣器报警
                                }
                                else                                                                                  //烟雾值小于预设值时
                                {

                                        Fan=1;
                                }
                                if(wendu>=(yushe_wendu*10))          //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10: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
                                        Buzzer=0;                                                  //打开蜂鸣器报警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
                                if((yali1<yushe_yali)&&(wendu<(yushe_wendu*10)))          //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uzzer=1;                                                  //停止报警
                                }
                                break;
                        }
                        case 1://预设温度模式
                        {
                                SelectPosition(0,5)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阴影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120)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120;                                                         //阀值固定为99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                                //预设烟雾模式
                        {
                                SelectPosition(0,12)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yali>=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255时
                                        yushe_yali=254;            //阀值固定为254
                                        yushe_yali++;                                            //预设烟雾值(阀值)加1,最大为255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li,3) ;//显示预设烟雾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yali<=1)                                        //当烟雾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yali=1;                  //固定为1
                                        yushe_yali--;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li,3) ;//显示预设烟雾
                                }
                                break;
                        }
                        default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

网友A(2018-06-04):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0-04-02):
请问楼主,你这个作品可以实现各路温度压力值的选择显示和连续滚动显示吗?

网友C(2020-05-21):
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显示屏不显示东西?

网友D(2021-05-20):
下载之后,用什么软件能打开呀

网友E(2022-04-21):
大佬为啥运行起来有这个报警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0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