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信号统计特性分析与Matlab源码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软件调试所必须的信号

楼主(2018-06-04):
随机信号统计特性分析
一、实验目的
随机信号是生物医学信号处理软件调试所必须的信号。通过本实验,了解一种伪随机信号产生的方法,及伪随机信号的数字特征。
二、实验要求
1.用同余法编制产生伪随机信号的程序。
2.估计该信号的数字特征,均值、方差等。
3.检验伪随机信号的自相关函数。
三、实验方法
1.伪随机信号的产生
用下式产生一组在[-0.5,0.5]内均匀分布的伪随机信号:
                                                                                                    (1)
                                                                                                    (2)
其中(1)表示k(i)为的余数,n(i)为一组在[-0.5,0.5]区间的均值为0的伪随机信号。令,,i=0,1,2,…499。通过任意给定k(0),用上式可以产生一组伪随机信号。
2.估计该信号的自相关函数
对于产生的伪随机信号,其自相关函数是函数,k=0时函数值取得最大。
四、实验步骤
1.根据实验方法写出程序框图
2.根据程序框图写出相应程序并调试,观察结果
五、预习与报告
1.预习:实验前写出程序框图
2.报告:给出程序框图、程序及结果

实验诱发响应的提取
  • 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诱发响应的提取方法。
  • 实验原理
由于对刺激的滞后响应具有随机性,诱发响应具有不同的潜伏期,所以不能够简单地对诱发响应累加求平均,而应该设法求出各次响应的潜伏期后,在原始诱发响应信号中除去潜伏期的影响后,再累加求平均。具体的步骤为
  • 求出多次实验的平均响应作为初步估计
  • 求平均响应与诱发响应的时间互相关
  • 求出互相关函数的最大值对应的时间t
  • 求出响应的最终估计
  • 实验方法
  • 构造诱发响应的模板信号s(t)=exp(-20t)sin(2*pi*f0*t);
  • 产生不同潜伏期的诱发响应s(t-tao);
  • 产生诱发响应的观测信号x(t)= s(t-tao)+e(t)
  • 实验步骤
1.根据实验方法写出程序框图
2.根据程序框图写出相应程序并调试,观察结果
五、   预习与报告
1.预习:实验前写出程序框图
2.报告:给出程序框图、程序及结果
实验功率谱估计
  • 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功率谱估计的各种方法,并比较其估计效果。
二、实验内容
1. 采用自相关法、FFT法,三种改进方法对带噪声的正弦信号做功率谱估计,分析比较各种方法的估计效果。(课内
2. 任选其中的一种估计方法,对EEG信号做功率谱估计,并分析alpha、beta等频段信号的功率。(课外综合练习

  • 实验要求
EEG信号做功率谱估计时,使用CHB-MIT Scalp EEG Database,并选用癫痫发作前后的EEG信号,分析其功率谱的变化及各频段功率的变化。
  • 报告要求
  • 说明谱估计方法的基本原理;
  • 说明选用CHB-MIT Scalp EEG Database中数据的详细情况;
  • 给出分析结果;
  • 附程序框图、程序

实验AR建模
  • 实验目的
通过本实验,掌握采用L-D算法,对随机信号建立              AR模型的方法。
  • 实验要求
采用L-D递推算法,对信号x(n)建立AR模型,并确定其激励白噪声功率。
  • 实验方法
LD算法的步骤:
1.              令k=0,则
2.              令k=k+1

6.              当达到模型阶次时,结束,否则,返回2;或当达到给定阶次时结束。
  • 实验内容
给定AR模型
使用该AR模型构建一定长度的信号,并使用LD算法求AR模型参数,将LD算法所得参数与构建的模型参数进行比较。

clc
clear
%产生一组伪随机信号
C=2^9+3;
M=2^12;
k(1)=1;
Sum=0;
S2=0;
N=500;
for i=2:501 %循环500次
    k(i)=mod((C*k(i-1)),M);
    n(i)=k(i)/M-0.5;
    Sum=Sum+n(i);
end
figure
subplot(1,2,1)
plot(n)   %得到伪随机信号
title('随机变量')
%随机信号的均值
Ex=Sum/N;
%随机信号的方差
for i=2:501
    k(i)=mod((C*k(i-1)),M);
    n(i)=k(i)/M-0.5;
    S2=S2+(n(i)-Ex)^2;
end
Sigma2=S2/N;

N=500;
%验证均值
X=mean(n);
%验证均方差
Y=var(n);
%用自相关函数检验上述信号
s=zeros(1,500);
for k=0:499;
    for i=1:N-k
        s(i+1)=s(i)+n(i)*n(i+k);
    end
    r(k+1)=s(i+1)/N;
end
subplot(1,2,2);
plot(r)
title('相关函数')
%用自带函数检验并作对比
figure
plot(xcorr(r));
title('自带函数求得的自相关函数');

网友A(2020-03-11):
您好,您有实验二三的框图和程序吗

网友B(2021-04-30):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有实验二三的框图和程序吗

兄弟,有实验三源码吗

网友C(2022-05-08):
很棒,程序好用

网友C:
求第四个程序

网友D(2025-05-04):
求第三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