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驱动MQ-2烟雾传感器实验

楼主(2018-06-04):
MQ-2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
           MQ-2气体传感器对液化气、丙烷、氢气的灵敏度高,对天然气和其它可燃蒸汽的检测也很理想。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

可以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体泄漏监测装置,适宜于液化气、丁烷、丙烷、甲烷、烟雾等的探测
输入电压:DC5V功耗(电流):150mADO输出:TTL数字量0和1(0.1和5V)AO输出:0.1-0.3V(相对无污染),最高浓度电压4V左右

网上学 DO 连蜂鸣器,直到VAL达到700多时,蜂鸣器才被驱动。
改动一下,蜂鸣器直接连单片机8号口,就可以在烟雾传感器有信号时立即
发出警报信号了

烟雾模仿,丁烷气打火机气体,正对传感器就可以。
没打开丁烷气时,串口信号为50多,我设定70蜂鸣器就发出警报

程序如下
int MQ2=A1;//指定模拟端口A1

int val=0;//声明临时变量
int buzzer=8;
void setup()
{
  pinMode(MQ2,INPUT);

  Serial.begin(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pinMode(buzzer,OUTPUT);//设置数字IO脚模式,OUTPUT为输出
}
void loop()
{
  val=analogRead(MQ2);//读取A0口的电压值并赋值到val
  Serial.println(val);//串口发送val值
  if(val>70)

  digitalWrite(buzzer,HIGH);//发声音
  else

  digitalWrite(buzzer,LOW);//关闭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