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RAM"飞思卡尔IAR报错

楼主(2018-06-04):
学习飞思卡尔,用的是IAR,程序用的是龙邱KEA128的库,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网上说是链接错误,可能要更换icf文件,但是我试过了,还是有错误,请大神指点改怎么改,谢谢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RAM" [referenced from C:\Users\lenovo\Desktop\LQ_KEAZ128_IAR_demo\Release\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TABLE" [referenced from C:\Users\lenovo\Desktop\LQ_KEAZ128_IAR_demo\Release\Obj\startup.o]

网友A:
看下你的link里面的配置路径对不对,应该是这的问题

网友B:
在工程中,注意有一个stdPeriph_Driver 文件夹,右键点击 选择ADD (添加文件),选择ST库里的stm32f10x_fsmc.C这个文件,添加.然后再编译,就没问题了

网友C:
startup.c文件里没有关于__VECTOR_RAM的定义,定义一下试试

网友D(2019-03-03):
我也是这个问题,icf文件都匹配对了,应该是要修改icf文件,可我知道该怎么修改。。

网友E(2019-10-08):
解决了没有,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