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线性插值计算温度值(0~1200°C范围的 K分度表,每隔5)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6] ={"0000`C"}        ;
float U1;
unsigned int code K_TABLE[242]={0,198,397,597,798,1000,1203,1407,1614,1817,2022,2229,2436,2643,2850,3058,3266,
        3473,3681,3888,4095,4302,4508,4714,4919,5124,5327,5531,5733,5936,6137,6338,6539,6739,6939,7139,7338,7538,7737,7937,8137,8336,8537,8737,8938,
        9139,9341,9543,9745,9948,10151,10355,10560,10764,10969,11175,11381,11587,11793,12000,12207,12415,12623,12831,13039,13247,13456,13665,13874,
        14083,14292,14502,14712,14922,15132,15342,15552,15763,15974,16184,16395,16607,16818,17029,17241,17453,17664,17876,18088,18301,18513,18725,18938,
        19150,19363,19576,19788,20001,20214,20427,20640,20853,21066,21280,21493,21706,21919,22132,22346,22559,22772,22985,23198,23411,23624,23837,24050,
        24263,24476,24689,24902,25114,25327,25539,25751,25964,26176,26387,26599,26811,27022,27234,27445,27656,27867,28078,28288,28498,28709,28919,29128,
        29338,29547,29756,29965,30174,30383,30591,30799,31007,31214,31422,31629,31836,32042,32249,32455,32661,32866,33072,33277,33482,33686,33891,34095,
        34299,34502,34705,34909,35111,35314,35516,35718,35920,36121,36323,36524,36724,36925,37125,37325,37524,37923,38122,38320,38519,38717,38915,39112,
        39310,39546,39703,39900,40096,40292,40488,40634,40897,41074,41296,41463,41657,41851,42045,42239,42432,42625,42817,43010,43202,43394,43585,43777,
        43968,44159,44349,44539,44729,44919,45108,45297,45486,45675,45863,46051,46238,46425,46612,46799,46985,47171,47356,47542,47726,47911,48095,48279,48462,48645,48828
        };//0~1200°C范围的 K分度表,每隔5

sbit RS=P2^0;     //数据(L)/命令(H)选择
sbit LCDRW=P2^1;     //写,低电平有效
sbit EN=P2^2;     //使能,低电平有效
sbit START=P2^3;
sbit ALE=P2^4;
sbit EOC=P2^5;
sbit OE=P2^6;

unsigned int search (float input);
void conv_start(void);
void conv_check(void);
int  read_data(void);
void delay_ms(int);
void write_data(char);
void write_com(char);
void LCD_home(void);
void lcd_init();
void print_string(char*);

//----------------------------------------------------------------------------
void main()
{
        int res=0;
  float vol=0.0;
        float vin;
        unsigned int tempin;
        char pr[8];
  lcd_init();
  while(1)
        {
                res=read_data();
                vol=5.0*res/255;
                vin=vol/10*1000;
                tempin=search(vin);
    sprintf(pr,"%d",tempin);
                LCD_home();
    print_string("Temperature:");
    print_string(pr);
    write_data(0xDF);
    print_string("C  ");
  }
}

//----------------------------------------------------------------------------
unsigned int search (float input)        /*+查表子函数*/
{
  unsigned int  da=0,max,min,mid,j;
  da=input*1000;                                     /*u1扩大1000倍 */
  //da=da+1203;//30 度
  max=242;
  min=0;
  temp=0;
  while(1)
        {
                mid=(max+min)/2;                    /*中心元素位置*/
                if(K_TABLE[mid]==da)
                        {
                                temp=mid*5;
                                break;
      }                                         /*中心元素等于查表的元素,计算相应温度*/
                        if(K_TABLE[mid]>da)
                                max=mid-1;
                          else
                                        min=mid+1;
                        if((max-min)==1 )                                         /*线性插值计算温度值*/
                                {
                                        if(da >= K_TABLE[min])
                                                {
                                                        j=(K_TABLE[max]- K_TABLE[min])/5;    /*表中相邻两值对应温度相差5°C*/
                                                        j=(da- K_TABLE[min])/j;
                          temp=5*min+j;
                    break;
                                                }
                                        if(da <= K_TABLE[min])
                                                {
                                                        j=(K_TABLE[max]- K_TABLE[min])/5;    /*表中相邻两值对应温度相差5°C*/
                                                        j=(K_TABLE[min]-da )/j;
                                                        temp=5*min-j;
                                                        break;
            }
        }
                        if(max==min)
                                {

                                        if(da >= K_TABLE[min])
                                                {
                                                        j=(K_TABLE[min+1]- K_TABLE[min])/5;
                                                        j=(da- K_TABLE[min])/j;
            }
                                                else if(da < K_TABLE[min])
                                                        {
                                                                j=(K_TABLE[min]- K_TABLE[min-1])/5;
                                                                j=(da- K_TABLE[min-1])/j;
                                                                min = min -1;
              }
                                        temp=5*min+j;
                      break;
        }
  }
        return temp;
}

//----------------------------------------------------------------------------
void conv_start()
{
    ALE=1;
    START=1;
    delay_ms(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ALE=0;
    START=0;
//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

//----------------------------------------------------------------------------
int read_data()
{
    int i=0;
    OE=1;
    conv_start();
    while(!EOC);
    i=P1;
    OE=0;
    return i;
}

//----------------------------------------------------------------------------
void delay_ms(int t)
{
        int j;
        for( ;t!=0; t--)
          for(j=0;j<255;j++);
}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
        RS=1;          //数据
        LCDRW=0;        //写
        P0=dat; //把数据送到P口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1;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0;          //关使能
}

//----------------------------------------------------------------------------
void write_com(char com)
{
        RS=0;          //命令
        LCDRW=0;        //写
        P0=com;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1;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0;
}

//----------------------------------------------------------------------------
void LCD_home(void)
{
        write_com(0x02);
}

//----------------------------------------------------------------------------
void lcd_init()
{
        LCDRW=0;
  RS=0;
        write_com(0x36);     //set text home address
        write_com(0x0c);        //display on,cursor off,blink off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     //input set.
        write_com(0x01);     //screen clear
        write_com(0x80);    //DDRAM AD set to 00h,
}

//----------------------------------------------------------------------------
void print_string(char* str)
{
        int i;
        for(i=0;str[ i]!=0;i++)
        {
                write_data(str[ i]);
  }
}

网友A(2018-09-18):
感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B(2019-07-29):
感谢分享,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