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报警器的问题,焊接应该无误。程序一定没有错,但是板子无反应

楼主(2018-06-04):
焊接应该无误。程序一定没有错。问题:我通5V的直流电源,板子没有反应,通12V电源数码管亮,报警器响!

网友A:
芯片最高5v电压,你接12v芯片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最高5v电压,你接12v芯片会损坏

接12V就有声音了 数码管就亮了 5v数码管不亮

网友B:
原理图都没有怎么帮你排查问题?

网友C: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就查呗。无图谁帮得了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12V就有声音了 数码管就亮了 5v数码管不亮

“数码管就亮了 5v数码管不亮”是什么意思?几组数码管?

怎么个亮法?你的程序呢?电路图呢?

如果你果真是拿12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肯定单片机坏了。数码管不一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就亮了 5v数码管不亮”是什么意思?几组数码管?

怎么个亮法?你的程序呢?电路图呢?

4位数码管 有程序 单片机在另一个开发板一样能用 有电路图

网友E:
板子上的原件,都测量一下电压,或者电阻阻值有没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都没有怎么帮你排查问题?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4] = {0};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3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50,t_low = 100;           //温度上下限报警值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                          //位选
        P1 = dis_smg;                 //段选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flag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smg_i = 3;                  //数码管显示3位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89;         //H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c7;          //L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temperature <= t_low) || (temperature >= t_high))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3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menu_1 == 0)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7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3)
                        {
                                flag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1).docx

温度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就查呗。无图谁帮得了你

可以加你 好 友帮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都没有怎么帮你排查问题?

加你 帮我一下

网友F:
可能是你电阻接太大了把

网友F:
可能是接的电阻太大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电压!检测线路!

网友C:
帮你粗略看了下数码管段选定义与图纸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接的电阻太大

原理图都是那么大了电阻 一样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你电阻接太大了把

对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原因  还是数码管引脚连接也有错

网友H:
你能不能贴个图,没图不好分析你的问题,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4位数码管 有程序 单片机在另一个开发板一样能用 有电路图

我问的是:“  “数码管就亮了 5v数码管不亮”(这是你的原话)  是什么意思?几组数码管?”

如果就一组数码管,怎么还一组亮,一组不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 好 友帮我吗?

对于这种洞洞板,很有可能是没焊好,虚焊或者是连线不对。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图呢?

网友J:
我没有用过STC的,但看你的程序。在中断里的调用显示函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中断处理时间会不会过长。

网友K:
可能单片机烧坏了

网友L:
看一下你的程序对晶振有要求没?一般都是11.0592MHz的,,你焊接的好像是12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图呢?

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用过STC的,但看你的程序。在中断里的调用显示函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中断处理时间会不会过长。

程序没有问题。我用protues画出来的仿真图都可以。现实板子中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单片机烧坏了

芯片没有坏

网友M:
发个洞洞板子 焊接好后的背面图

楼主(2018-11-21):
已经解决

网友N(2019-11-30):
咋解决的?想学学,没电路图图

网友O:
看板子没有5V降压芯片,12V会烧了芯片。再接12VLED亮,说明部分IO口已损坏。

网友P:
这种情况先排查一下ADC电压,看一下aDC的电阻线路,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Q:
手工焊接电路板容易出错,对照原理图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R:
出现乱码与数码管接线错误有关,接 12V 电源就正常是不是用了78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