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内含甲机发送乙机接受汇编语言源码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6-04):
        ORG  0000H                      ;在0000H单元存放转移指令
                 LJMP  TXDA                      ;转移到主程序
        ORG 0023H
LJMP TRANS
                ORG  0100H             ;主程序从0100H开始
        TXDA:MOV  40H,#01H                ;40H单元存入01H
                        MOV  41H,#02H                ;41H单元存入02H
                        MOV  42H,#03H                ;42H单元存入03H
                        MOV  43H,#04H                ;43H单元存入04H
                        MOV  44H,#05H                ;44H单元存入05H
                        MOV  45H,#06H                ;45H单元存入06H
                        MOV  46H,#07H                ;46H单元存入07H
                        MOV  47H,#08H                ;47H单元存入08H
                        MOV  TMOD,#20H        ;置T1定时方式2
             MOV  TL1,#0E8H                ;T1初值.
                        MOV  TH1,#0E8H
                        CLR  ET1                                ;禁止T1中断
                        SETB TR1                                ;T1启动
                        MOV  SCON,#40H                ;串行方式1,禁止接收
                        MOV  PCON,#00H                ;SMOD=0
                        SETB  ES                                ;开放串行中断
                        SETB EA       ;开放CPU中断
                        MOV  R0,#40H                ;发送数据区首地址
                        MOV  R2,#8                        ;发送数据长度
           TRSA:MOV  A,@R0                ;读一个数据
                          MOV  SBUF,A                        ;发送
            SJMP $
                 TRANS:
                       LCALL DELAY
                         CLR         TI                                ;清发送中断标志
                         INC         R0                                ;指向下一字节单元
                         DJNZ  R2,TRS                        ;判8个数据发完否?未完继续
             MOV R0,#40H
             MOV R2,#8
                TRS: MOV  A,@R0                        ;读一个数据
                          MOV  SBUF,A                        ;发送

          DELAY:MOV R5,#10
……………………

网友A(2020-06-07):
感谢分享,正准备做实验,先参考一下

网友B(2021-06-25):
十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