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红外循迹小车

楼主(2018-06-04):
项目分工:
1、领料、焊接、板子的成型。
2、板子的装接、调试。
3、程序的编写与仿真
4、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实验报告总结。
一、课题具体安排与实施实训时间:第十六周到第十九周;
第十六周收集材料,板子成型;
第十七周写程序;
第十八周调试、写实验报告;
第十九周答辩。
二、课题目标:1、掌握基于C51单片机、FPGA模数混合硬件系统设计和程序设计;
2、学会智能电子产品的功能设计与任务分析,能进行小型电子产品方案的设计;
3、通过智能循迹小车软件系统设计,整机调试,设计、软件性能并仿真调试;
4、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组织能力。
三、课题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入电源:12V

2)具有前进、左转、右转、自动停车的功能;
   3)能根据提供的8字循迹路线进行寻迹。
2.发挥部分
(1)按键启动;
(2)转向提示;
(3)鸣号提示;
摘要:本循迹小车是AT89C51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加以直流电机,电源电路以及其他电路构成。系统AT89C51通过I/O控制小车前进及转向。寻迹由光敏电阻组成光敏探测器完成。
四、小车循迹原理:   本智能循迹小车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控制系统,用光敏电阻组成光敏探测器。光敏电阻的阻值可以跟随周围环境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当光线照射到白线上面时,光线反射强烈,光线照射到黑线上面时,光线反射较弱。因此光敏在白线和黑线上面上方时,阻值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将阻值的变化值经过比较器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经单片机处理后,输出控制信号给电机驱动电路,来控制电机的驱动。所以整个过程不需要人来控制,当不同的光敏电阻检测到黑线时,电机会有不同的转动方向。从而实现了简单的智能控制。

五、硬件设计1、总体设计

电路原理方框图
2、单片机控制系统模块设计
     我们采用AT89C52片机最小系统电路为整个系统的控制系统,它负责控制小车的运动状态。
(1)启动小车
      小车在接收到FPGA送过来的启动指令后,读取寻迹信号,根据寻迹信号确定小车的运行状态,将小车的运行状态送至FPGA,同时根据相应算法,驱动小车的左右电机前进。
(2)正常前进
      当寻迹板中间两个传感器检测到黑线(任意一个检测到黑线或两个同时检测到黑线),小车都正常前进。
(3) 左拐弯
      当最左端的传感器检测到黑线,右端3个传感器检测到白色时,小车应左拐弯。
(4) 右拐弯
      当最右端的传感器检测到黑线,左端3个传感器检测到白色时,小车应右拐弯。
(5)后退
      当4个传感器都检测到白色,小车后退。
(6) 停车
      当4个传感器同时连续多次检测到黑线(如连续3次),小车停车。小车停车后,发出一个停车标志信号送给FPGA。
3、寻迹模块的设计
寻迹板送过来的4路检测信号送到FPGA板,FPGA将此4路信号送出至4个LED灯显示状态(检测至黑线亮,否则灭);同时将此4路信号送到单片机。

4、显示模块的设计
我们采用的是数码管显示。
(1) 小车启动
      小车启动时,显示“1”。
(2)小车左拐
      小车左拐时,显示“2”。
(3) 小车右拐
      小车右拐时,显示“3”。
(4)小车前进
      小车前进时,显示“4”。
(5) 小车后退
      小车后退时,显示“5”。
(6) 停车
           小车停车时,显示“6”。
5、提示音模块的设计
(1) 小车启动
      小车启动前发出3声“嘟、嘟、嘟”的声音,提示音结束后,FPGA发出一个启动信号给单片机,从而启动小车。
(2) 停车
      小车停车时,FPGA播放一首音乐,音乐播放结束即表示小车完成了任务。
6FPGA模块的设计
1 寻迹信号处理
      寻迹板过来的信号一方面送到LED灯显示寻迹状态,另一方面要将此信号送到单片机去处理。
2 小车状态显示
      将小车的运行状态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3 提示音
      小车启动前,发出3声提示音。小车停车后播放一首音乐。
4 小车启动
      小车在发出3声提示音后,FPGA发出一个开始指令给单片机,从而启动小车前进。
5 小车停车
      小车停车后,FPGA接收到单片机的停车指令,开始播放音乐,直到一首音乐播放完毕。
7、电机驱动模块设计
  我们选用电机驱动芯片L298NL298N为单块集成电路,高电压,高电流,四通道驱动,可直接是对电机进行控制,无需隔离电路,通过单片机的I/O输入改变控制端的电平,即可以对电机进行正反转,停止的操作,非常方便,亦能满足直流减速电机的大电流要求。调试时在依照上表,用程序输入对应的码值,能够实现对应的动作。下表是其使能、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的逻辑关系。
EN A(B)
IN1 (IN3)
IN2 (IN4)
电机运行情况
H
H
L
正转
H
L
H
反转
H
IN2 (IN4)
IN1 (IN3)
快速停止
L
X
X
停止

六、软件设计 智能小车的控制使用ATMEL公司的AT89C51单片机。程序设计上,通过对检测信号的采集、分析数据,判断出小车的运行状态,进而控制小车沿黑线行驶。
   主程序流程图

开始

开机指示

按键选择

是否在直道?

检测右转?

检测左转?

是否检测到全为白线?

停止按钮

启动按钮

Y

直行

N

Y

左电机转
小车右转

N

N

N

Y

停止

左电机转
小车右转

Y

七、程序设计:
1、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w0=0;
unsigned char w1=0;
unsigned char t=0;
sbit RT1=P1^0;
sbit RT2=P1^1;
sbit LT1=P1^2;
sbit LT2=P1^3;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ENA=P0^4;
sbit ENB=P0^5;
void delay(int z)
{
while(z--);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if(t<w0)
ENA=1;
else
ENA=0;
if(t<w1)
ENB=1;
else
ENB=0;
t++;
if(t>=100)
{t=0;}
}
void qianjin()
{
w0=30;
w1=30;
}
void turn_left1()
{w0=0;
w1=50;
}
void turn_left2()
{w0=0;
w1=60;
}
void turn_right1()
{w0=50;
w1=0;
}
void turn_right2()
{w0=60;
w1=0;
}
void xunji()
{
uchar flag;
if((RT1==1)&&(RT2==1)&&(LT1==1)&&(LT2==1))
{flag=0;}//直行
else if((RT1==0)&&(RT2==1)&&(LT1==1)&&(LT2==1))
{flag=1;}//右转1
else if((RT1==0)&&(RT2==0)&&(LT1==1)&&(LT2==1))
{flag=2;}//2
else if((RT1=1)&&(RT2==1)&&(LT1==0)&&(LT2==1))
{flag=3;}//左转1
else if((RT1==1)&&(RT2==1)&&(LT1==0)&&(LT2==0))
{flag=4;}//2
switch(flag)
{ case0:qianjin();
        break;
  case1:turn_righ1t();
        break;
  case2:turn_right2();
        break;
  case3:turn_left1();
        break;
  case4:turn_left2();
        break;
}
}
void main()
{init();
w0=30;
w1=30;
while(1)
{
IN1=1;
IN2=0;
IN3=1;
IN4=0;
ENA=1;
ENB=1;
while(1)
{xunji();
}
}
}

2、循迹程序设计: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t=0,flag=0,flag1=0,flag2=0,num=0;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sbit in3=P2^2;
sbit in4=P2^3;
sbit a=P0^0;
sbit b=P0^1;
sbit c=P0^2;
sbit d=P0^3;
sbit ENA=P2^4;
sbit ENB=P2^5;
sbit control=P1^0;
sbit FPGA1=P1^1;
sbit FPGA2=P1^2;
sbit FPGA3=P1^3;
sbit FPGA4=P1^4;
sbit buzzer=P1^5;
void init_tim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Turn_left()
{
       in1=0;
       in2=0;
       in3=1;
    in4=0;
}

void Turn_right()
{
       in1=1;
       in2=0;
       in3=0;
       in4=0;
}
void Go()
{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Back()
{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Stop()
{
       in1=1;
       in2=1;
       in3=1;
       in4=1;
}
void Go_left_right()
{

       in1=1;
       in2=0;
       in3=0;
       in4=1;
}
/*void Go_right()
{
       in1=0;
       in2=1;
       in3=0;
       in4=0;
}*/
void FPGA_display()
{
       FPGA1=a;
       FPGA2=b;
       FPGA3=c;
       FPGA4=d;
}
void FPGA_display1()
{
       FPGA1=a&0;
       FPGA2=b|1;
       FPGA3=c|1;
       FPGA4=d&0;
}
void main()
{
       uint i=10;
       init_time();
       delay(2);
       control=0;
       buzzer=1;
       //P0=0xff;
       //P1=0xff;
       //delay(2000);

       //delay(2000);
       //Go();
       //delay(100);

       while(!control)
       {

       delay(2);
       FPGA_display1();
       //delay(200);
       //delay(200);
       }

       if(control==1)
       {
              delay(300);
              Go();
              delay(100);
              Go();
              delay(100);
                     while(2)
                     {
                            if((a==0&&b==0&&c==1&&d==1)||(a==0&&b==0&&c==0&&d==1)||(a==0&&b==0&&c==1&&d==0))
                            Turn_right();FPGA_display();
                            delay(30);
                            if((a==1&&b==1&&c==0&&d==0)||(a==1&&b==0&&c==0&&d==0)||(a==0&&b==1&&c==0&&d==0))
                            Turn_left();FPGA_display();
                            delay(30);
                            if(a==0&&b==1&&c==1&&d==0)
                            Go();FPGA_display();
                            delay(9);
                            if(a==0&&b==0&&c==0&&d==0)
                            {
                                   Back();FPGA_display();
                                delay(10);
                                   Back();
                                    delay(10);

                                   Back();
                                   flag1++;
                                   flag2++;
                                   if(flag2==13)
                                          flag2=0;
                                   if(flag1==8)
                                   flag1=0;
                            }
                            if(flag1==7)
                            {
                                   flag1=0;
                                   Go();
                                   delay(60);
                                   Go();
                                   delay(60);
                                   Go();
                                   delay(60);
                                   Go();
                                   delay(60);

                            }
                            delay(5);
                            if(a==1&&b==1&&c==1&&d==1)
                            {
                                   flag++;
                                   if(flag==12)
                                          flag=4;
                            }
                            if(flag==1||flag==2||flag==3)
                            {
                                   Stop();
                                   //Turn_right();
                                   delay(100);
                                   Stop();
                                   delay(100);
                                   Back();
                                   delay(100);
                                   Back();
                                   delay(100);
                                   Back();
                                   delay(300);
                                   Back();
                                   delay(300);
                                   Turn_right();
                                   delay(500);
                                   Turn_right();
                                   delay(500);
                                   Turn_right();
                                   delay(500);
                                   //Back();
                                   //delay(200);

                                   //Turn_left();
                                   Turn_right();
                                   delay(500);
                                   //Turn_left();
                                   Turn_right();
                                   delay(400);
                                   //Turn_left();
                                   Turn_right();
                                   delay(300);
                                   //Turn_left();
                                   Turn_right();
                                   delay(200);
                                   flag=4;
                                   Go();
                                   delay(10);

                            }
                            //if(flag>=2)
                            //{
                            //     Go();
                            //     delay(50);
                            //}

                            //Go();
                            //Back();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_time()
{
       TMOD=0x01;
       TH0=(65536-25000)/256;
       TL0=(65536-25000)%256;
       EA=1;
       TR0=1;
       ET0=1;
}
void time_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tt++;
       num++;
       if(num==500)
       {
          num=0;
       buzzer=0;
       }
       //delay(1);
       if(tt>=9)
              tt=0;
       if(tt<=4)
       {
              ENA=1;
              ENB=1;
       }
       else
       {
              ENA=0;
              ENB=0;
       }

}

网友A(2018-12-16):
如果配上备注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谢谢楼主提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