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考试试题与答案下载

楼主(2018-06-04):
  • 5
    100200之间所有能被5整除的数之和   参考课本127页例5.5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int sum=0;
   for(i=100;i<=200;i++)
  { if(i%5==0) sum=sum+i;}
printf("The sum is:%d\n",sum)
}
  • 初始化10个整数到数组中,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后输出。 参考课本148页例6.3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int i,j,t;
              printf("input 10 numbers:\n");
              for(i=0;i<10;i++)
                            scanf("%d",&a[i]);
                            printf("\n");
              for(j=0;j<9;j++)
                            for(i=0;i<9-j;i++)
                                          if(a[i]<a[i+1])
                                          {
                                                        t=a[i];
                                                        a[i]=a[i+1];
                                                        a[i+1]=t;
                                          }
                                          printf("the sorted number :\n");
                                          for(i=0;i<10;i++)
                                                        printf("%d ",a[i]);
                                          printf("\n");
                                          return 0;
}

  • 用函数调用的方法实现求3个数字的最大值   参考课本179页例7.3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max(int x,int y);
              int a,b,c,t;
              printf("请输入三个整数:\n");
              scanf("%d,%d,%d,",&a,&b,&c);
              t=max(max(a,b),c);
              printf("max is: %d\n",t);
}
int max(int x,int y)
{
int z;
z=x>y?x:y;
return (z);
}

4打印出下列图形。参考课本169  11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i,j;
              for(i=1;i<=3;i++)
              {
              for(j=1;j<=3-i;j++)
              printf(" ");
              for(j=1;j<=(2*i-1);j++)
              printf("*");
              printf("\n");
              }
}

有一个数列,将前面一项的2倍加10得到后一项,其中第一项值为1,求第15项的值,用递归实现。#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n;
              printf("请输入n:");
              scanf("%d",&n);
              printf("%d\n",sum(n));
              return 0;
}

int sum(int n)
{

              int c;
              if (n==1)
                            c=1;
              else
              c=sum(n-1)*2+10;
              return (c);
}

6编程求解10!  参考课本140    6#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t=1,i=2;
              for(i=2;i<=10;i++)
              t=t*i;
              printf("%d\n",t);

}

  • Fibonacci数列的前20个数。第1,2个数为1,1  从第3个数开始,该数是前面两个数之
F1=1          n=1
F2=1          n=2
Fn=Fn-1+Fn-2   n>=3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f1=1,f2=1,f3;
              int i;
              printf("%12d\n%12d\n",f1,f2);
              for(i=1; i<=18; i++)
              {
                            f3=f1+f2;
                            printf("%12d\n",f3);
                            f1=f2;
                            f2=f3;
              }
              return 0;

古典数学问题:有一对兔子,从出生后第3个月起每个月都生一对兔子,小兔子长到第三个月后每个月又生一对兔子,假如兔子都不死,请问第20个月的时候兔子总数是多少。 课本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f1=1,f2=1,f3;
              int i;
              for(i=3;i<=20;i++)
              {
              f3=f1+f2;
              f1=f2;
              f2=f3;
              }
              printf("%d\n",f3);

}

133页例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