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PPT课件下载(共8章)细节非常详细,易懂 很罕见

楼主(2018-06-04):
给大家分享一些单片机应用的基础课件!注释与说明非常详细,一些比较难懂的寄存器,时序图都用箭头标识得很通俗易懂,细节做得这么好的课件很少见的.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大家下载后慢慢消化吧.

下面是单片机ppt课件的内容截图(好不好一看就知道):

四、调试方法与步骤
1、通电前应仔细检查线路板上元器件的连线是否正确、焊点之间有无短路等问题。

2、用万用表测量电源与地线之间的电阻,如果电阻为0或很小,说明有短路现象,应将问题解决后才能加上5V电源。

3、最小系统通电后,如果发光二极管不能按要求闪烁,应检查RST引脚的状态,上电或复位按钮压下时该引脚应为高电平,复位结束后该引脚应为低电平,如果RST引脚始终为高电平,说明单片机一直处在复位状态;反之如果在上电或复位时RST引脚不能出现高电平,说明单片机没有复位。以上两种情况单片机都无法正常工作,此时应仔细检查复位电路。

下面是关于单片机接口芯片时序图的讲解:

根据读入转换结果的方式,EOC信号与单片机的连接有3种方式:
延时方式:将EOC引脚悬空,启动A/D转换后,延时100us后读入转换结果。
查询方式:EOC接单片机的某一端口线,单片机启动A/D转换后,不断查询其状态,如果该口线为高,则读入转换结果
中断方式:EOC经非门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输入脚,作为中断请求信号向单片机提出中断请求,单片机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入转换结果。

全部PPT课件资料51hei下载地址(共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