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大学生电子竞赛搞什么好

楼主(2018-06-04):
这个月底学校举行校学生电子竞赛,初赛,大佬们觉得搞什么好,要包含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

网友A:
远程控制物联网简单也符合当下趋势

网友B:
我们校选拔赛是自动门铃的实验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可以试试包含的内容和模块很多

网友C: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比赛肯定没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涉及到PID吧
就是一个平板,X Y方向各有一个舵机控制。这个平板是电阻屏。在电阻屏上放一个小球,然后通过电阻屏检测小球的位置。然后控制目标是使小球保持在平板的中心,加入PID算法

网友D:
自动水果采摘

网友E:
机器人可以吗

网友F:
哈哈,温度控制风扇,永恒的话题,当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做的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比赛肯定没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涉及到PID吧
就是一个平板,X Y方向各有 ...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温度控制风扇,永恒的话题,当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做的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做的!!

这也太普通了,我想高一点有新意的

网友G:
自行车防盗系统我觉得可以

网友H:
物联网技术的应该要好一些,还有全国电赛只看参数,不看外观

网友I:
简易机器人之类的或者小智能玩具

网友J:
做无人机的比较多

网友K:
远程控制物联网 立题新颖点

网友L:
机器人是好多大学都在做的

网友M:
物联网控制技术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N:
可以用stm32设计,现在比比较主流的芯片。

网友O:
远程控制物联网简单也符合当下趋势  同意。

网友P:
控制小球在平板中间那个去年电赛的题,开源程序有很多。你可以参考一下往年的电赛题目做,都很不错。

网友Q:
机器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