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mini四轴源码

楼主(2018-06-04):
mpu6050作为姿态传感器
PID适用在mini四轴上 自己DIY后需要再调参数 大四轴正在试
STM32F103四轴飞行器源码.rar

#include "Maths.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struct_all.h"

//RC
uint8_t Rc_Lock=1;//1上锁;0解锁
/******************************************************************************
函数原型:        void RC_Limit(struct _Rc *rc)
功    能:        限制遥控指令范围
*******************************************************************************/
void RC_Limit(struct _Rc *rc)
{
        rc->THROTTLE = (rc->THROTTLE<=1000)?1000:rc->THROTTLE;
        rc->THROTTLE = (rc->THROTTLE>=2000)?2000:rc->THROTTLE;
        rc->PITCH = (rc->PITCH<=1000)?1000:rc->PITCH;
        rc->PITCH = (rc->PITCH>=2000)?2000:rc->PITCH;
        rc->ROLL = (rc->ROLL<=1000)?1000:rc->ROLL;
        rc->ROLL = (rc->ROLL>=2000)?2000:rc->ROLL;
        rc->YAW  = (rc->YAW<=1000)?1000:rc->YAW;
        rc->YAW  = (rc->YAW>=2000)?2000:rc->YAW;
        rc->AUX1 = (rc->AUX1<=1000)?1000:rc->AUX1;
        rc->AUX1 = (rc->AUX1>=2000)?2000:rc->AUX1;
        rc->AUX2 = (rc->AUX2<=1000)?1000:rc->AUX2;
        rc->AUX2 = (rc->AUX2>=2000)?2000:rc->AUX2;
        rc->AUX3 = (rc->AUX3<=1000)?1000:rc->AUX3;
        rc->AUX3 = (rc->AUX3>=2000)?2000:rc->AUX3;
}

/******************************************************************************
函数原型:        void RC_LOCK(void)
功    能:        遥控手势指令及解锁处理(以下注释针对美国手,遥控默认的就是美国手)
*******************************************************************************/
void RC_LOCK(void)
{
        static uint8_t count0,count1,count2;
        if(Rc.THROTTLE<1300 )//&& Rc.YAW>1700 && Rc.PITCH>1400 && Rc.PITCH<1600)
                count0++;
        else
                count0 = 0;

        if(count0>15 && Rc_Lock==1)
        {
                Rc_Lock = 0;//左手油门手的摇杆打向右下角,右手摇杆不动,解锁
                LED3_OFF;
                Delay_led(100);
                LED3_ON;
                Delay_led(100);
        }
////////////////////////////////////////////////
        if(Rc.THROTTLE<1300 && Rc.YAW<1300 && Rc.PITCH>1400 && Rc.PITCH<1600)
                count1++;
        else
                count1 = 0;

        if(count1>150 && Rc_Lock==0)
        {
                Rc_Lock = 1;//左手油门手的摇杆打向左下角,右手摇杆不动,上锁
                LED3_OFF;
                Delay_led(100);
                LED3_ON;
                Delay_led(100);
        }
////////////////////////////////////////////////
        if(Rc.THROTTLE<1300 && Rc.YAW<1300 && Rc.PITCH<1300)
                count2++;
        else
                count2 = 0;

        if(count2>100)//&& Rc_Lock)//上锁状态才能校正
        {
                count2=0;
                Do_GYRO_Offset();//左手油门手的摇杆打向左下角,右手摇杆俯仰方向拉到最底,校正陀螺仪
                Do_ACC_Offset(); //左手油门手的摇杆打向左下角,右手摇杆俯仰方向拉到最底,校正加速度计

                LED3_OFF;
                Delay_led(50);
                LED3_ON;
                Delay_led(50);
                LED3_OFF;
                Delay_led(50);
                LED3_ON;
        }
}

//PID
#define angle_max                          10.0f
#define angle_integral_max         1000.0f
/******************************************************************************
函数原型:        void Control_Angle(struct _out_angle *angle,struct _Rc *rc)
功    能:        PID控制器(外环)
*******************************************************************************/
void Control_Angle(struct _out_angle *angle,struct _Rc *rc)
{
        static struct _out_angle control_angle;
        static struct _out_angle last_angle;

//                        以下为角度环

        if(rc->ROLL>1490 && rc->ROLL<1510)
                rc->ROLL=1500;
        if(rc->PITCH>1490 && rc->PITCH<1510)
                rc->PITCH=1500;

        if(rc->AUX1>1495 && rc->AUX1<1505)
                rc->AUX1=1500;
        if(rc->AUX2>1495 && rc->AUX2<1505)
                rc->AUX2=1500;

        control_angle.roll  = angle->roll  - (rc->ROLL  -1500)/13.0f + (rc->AUX2 -1500)/100.0f;
        control_angle.pitch = angle->pitch - (rc->PITCH -1500)/13.0f - (rc->AUX1 -1500)/100.0f;

        if(control_angle.roll >  angle_max)        //ROLL
                roll.integral +=  angle_max;
        if(control_angle.roll < -angle_max)
                roll.integral += -angle_max;
        else
                roll.integral += control_angle.roll;

        if(roll.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roll.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if(roll.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roll.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if(control_angle.pitch >  angle_max)//PITCH
           pitch.integral +=  angle_max;
        if(control_angle.pitch < -angle_max)
           pitch.integral += -angle_max;
        else
                pitch.integral += control_angle.pitch;

        if(pitch.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pitch.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if(pitch.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pitch.integral = -angle_integral_max;

        if(rc->THROTTLE<1200)//油门较小时,积分清零
        {
                roll.integral  = 0;
                pitch.integral = 0;
        }

        roll.output  = roll.kp *control_angle.roll  + roll.ki *roll.integral  + roll.kd *(control_angle.roll -last_angle.roll );
        pitch.output = pitch.kp*control_angle.pitch + pitch.ki*pitch.integral + pitch.kd*(control_angle.pitch-last_angle.pitch);

        last_angle.roll =control_angle.roll;
        last_angle.pitch=control_angle.pitch;
}

#define gyro_max                          50.0f
#define gyro_integral_max         5000.0f
/******************************************************************************
函数原型:        void Control_Gyro(struct _SI_float *gyro,struct _Rc *rc,uint8_t Lock)
功    能:        PID控制器(内环)
*******************************************************************************/
void Control_Gyro(struct _SI_float *gyro,struct _Rc *rc,uint8_t Lock)
{
        static struct _out_angle control_gyro;
        static struct _out_angle last_gyro;
        int16_t throttle1,throttle2,throttle3,throttle4;

//                        以下为角速度环

        if(rc->YAW>1400 && rc->YAW<1600)
                rc->YAW=1500;
        if(rc->AUX3>1495 && rc->AUX3<1505)
                rc->AUX3=1500;

        control_gyro.roll  = -roll.output - gyro->y*Radian_to_Angle;
        control_gyro.pitch = pitch.output - gyro->x*Radian_to_Angle;
        if(rc->AUX4 & Lock_Mode)
                control_gyro.yaw   = - gyro->z*Radian_to_Angle - (rc->AUX3 -1500)/100.0f;//锁尾模式
        else
                control_gyro.yaw   = -(rc->YAW-1500)/2.0f - gyro->z*Radian_to_Angle + (rc->AUX3 -1500)/50.0f;//非锁尾模式

        if(control_gyro.roll >  gyro_max)        //GYRO_ROLL
                gyro_roll.integral +=  gyro_max;
        if(control_gyro.roll < -gyro_max)
                gyro_roll.integral += -gyro_max;
        else
                gyro_roll.integral += control_gyro.roll;

        if(gyro_roll.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gyro_roll.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if(gyro_roll.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gyro_roll.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if(control_gyro.pitch >  gyro_max)//GYRO_PITCH
                gyro_pitch.integral +=  gyro_max;
        if(control_gyro.pitch < -gyro_max)
                gyro_pitch.integral += -gyro_max;
        else
                gyro_pitch.integral += control_gyro.pitch;

        if(gyro_pitch.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gyro_pitch.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if(gyro_pitch.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gyro_pitch.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        if(control_gyro.yaw >  gyro_max)//GYRO_YAW
//                gyro_yaw.integral +=  gyro_max;
//        if(control_gyro.yaw < -gyro_max)
//                gyro_yaw.integral += -gyro_max;
//        else
                gyro_yaw.integral += control_gyro.yaw;

        if(gyro_yaw.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gyro_yaw.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if(gyro_yaw.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gyro_yaw.integral = -gyro_integral_max;

        if(rc->THROTTLE<1200)//油门较小时,积分清零
        {
                gyro_yaw.integral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