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俄罗斯方块,游戏运行速度和什么有关呢?

楼主(2018-06-04):
游戏运行速度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A:
游戏运行速度,和单片机的频率,以及选择的屏幕像素都有关系。  当然,和程序的编写逻辑也有关系。 最主要的还是前面2者。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 方块下移的速度?

网友C:
个人觉得如果你用lcd显示器来显示的话,速度主要与写数据的延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