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P基于MVC模式的注册登陆

楼主(2018-06-04):
数据库:login
用户表:users
SQL语句:
create database login; //创建login数据库
use login;//使用login数据库
Create table users(username varchar(20),password varchar(20),email varchar(20));//创建名为users的表,字段为username,password,email
//插入3条记录
Insert into users(username,password,email) values(‘123’,‘zz’,’sa’);
Insert into users(username,password,email) values(‘12313’,‘123’,’123’);
Insert into users(username,password,email) values(‘zzz’,‘we’,’wewe’);
截图:
//连接数据库
package com.Mysql;
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
import java.sql.SQLException;
import com.mysql.jdbc.Connection;
public class DBconnectionTest {
public static Connection get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 = null;
        //驱动程序名
        String driver = "com.mysql.jdbc.Driver";
        //URL指向要访问的数据库名mydata
        String url = "jdbc:mysql://localhost:3306/login";
        //MySQL配置时的用户名
        String user = "root";
        //MySQL配置时的密码
        String password = "123456";

    try {
        //加载驱动程序
        Class.forName(driver);
        //1.getConnection()方法,连接MySQL数据库!!
        con = (Connection)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user,password);
    } catch(ClassNotFoundException e) {
        //数据库驱动类异常处理
        System.out.println("不能找到驱动!");
        e.printStackTrace();
        } catch(SQLException e) {
        //数据库连接失败异常处理
        e.printStackTrace();
        }catch (Exception e) {
        // TODO: handle exception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con;
    }
}

登录部分:
//判断输入框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和数据库的相匹配,如果匹配,返回ture,否则返回false
public boolean FindUser(String username,String password){
try{
conn = DBconnectionTest.getconnection();
stmt = (Statement) conn.createStatement();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username+"'"+" and password="+"'"+password+"'");
rs = (ResultSet) stmt.executeQuery(sql);
while(rs.next()){
flag1 = true;
}
rs.close();
conn.close();
stmt.close();
        }
catch(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flag1;
}
注册部分:
  public boolean exsits(String username){   //查找用户是否存在,存在为true,不存在为false
try{
conn = DBconnectionTest.getconnection();
stmt = (Statement) conn.createStatement();
String sql=("select username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username+"'");
rs1 = (ResultSet) stmt.executeQuery(sql);
while(rs1.next()){
flag2=true;
}
}catch(Exception e){e.printStackTrace();}

return flag2;
  }

          public int AddUser(JavaBean person){    //增加用户(注册)

          try{

          conn = DBconnectionTest.getconnection();
          stmt = (Statement) conn.createStatement();

          String username=person.getUsername();
          String password=person.getPassword();
          String confirmpassword=person.getConfirmpassword();
          String email=person.getEmail();
          if(exsits(username)){
          System.out.println("user exist");
          }
          else if(!(password.equals(confirmpassword))) {
          System.out.println("两次密码必须一致");
          }
          else{
          String sql="insert into users(username,password,email) values('"+username+"','"+password+"','"+email+"')";
                    int count=stmt.executeUpdate(sql);
          }
          rs1.close();
          conn.close();
          stmt.close();
          }catch(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

return 0;

          }
  Login.jsp: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Transitional//EN">
<html>
<head>
<%@ page language="java" 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UTF-8"
    pageEncoding="UTF-8"%>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登录界面</title>
</head>
<body>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mycheck(){
if(form1.name.value==""){
window.alert("用户名不能为空");
form1.name.focus();
return false;
}
if(form1.password.value==""){
window.alert("密码不能为空");
form1.password.focus();
return false;
}
if(form1.yanzheng.value!=form1.vcode.value){
window.alert("请输入正确的验证码");
form1.yanzheng.focus();  <!--将光标移动到yanzheng的输入框 -->
return false;
}
form1.submit();
}
</script>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Servlet">
用户名:<input name="name" type="text" style="width:120px">

密    码:<input name="password" type="text" style="width:120px">

验证码:<input name="yanzheng" type="text" size="8">
<%
int intmethod=(int) ((((Math.random())*11))-1);
int intmethod2=(int) ((((Math.random())*11))-1);
int intmethod3=(int) ((((Math.random())*11))-1);
int intmethod4=(int) ((((Math.random())*11))-1);
String intsum=intmethod+""+intmethod2+intmethod3+intmethod4;
%>
<input type="hidden" name="vcode" value="<%=intsum %>">
<img  src="num/<%=intmethod%>.gif">
<img  src="num/<%=intmethod2%>.gif">
<img  src="num/<%=intmethod3%>.gif">
<img  src="num/<%=intmethod4%>.gif">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确定">
<input type = "button" value = "注册">
<input type="reset" name="submit1" value="重置">
</form>
查询用户信息
</body>
</html>

Register.jsp: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Transitional//EN">
<html>
<head>
<%@ page language="java" contentType="text/html; charset=UTF-8"
    pageEncoding="UTF-8"%>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注册</title>
<style type="text/css">
ul{
list-style:none;
margin:0px;
padding:5px;
}
li{
padding:5px;
}
</style>
</head>
<body>
<h1>user register</h1>
<form action="RegisterProperty.jsp" method="post"  >
用  户  名:<input name="username" type="text" size="20">
密        码:<input name="password" type="text" size="20">
确认密码:<input name="confirmpassword" type="text" size="20">
邮        箱:<input name="email" type="text" size="20">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确定">
    <input  type="reset" name="submit1" value="重置">
</form>
</body>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