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错误 8*8点阵贪吃蛇的单片机源程序和仿真,开源供大家分享

楼主:
贪吃蛇程序,带仿真图哦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clude <math.h>

/***************初始化*************/
sbit up=P3^2;
sbit right=P3^1;
sbit left=P3^3;
sbit down=P3^4;

u8 addx,addy;
u8 head_x[40],head_y[40];
u8 poit_x,poit_y;
u8 leng,z=0,col=1;
u8 y_list[8];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
void delay1ms(u16 num)
{
        u16 x,y;
        for(x=num; x>0; x--)
                for(y=110; y>0; y--)
                {
                        ;//延时1ms
                }
}

/****************控制函数***********/
void judge_swit()
{
  if(up==0)
   {
     addx=0;
     if(addy!=-1)
        addy=1;
     else
        addy=-1;
   }
  if(down==0)
   {
     addx=0;
     if(addy!=1)
        addy=-1;
     else
        addy=1;
   }
  if(right==0)
   {
     addy=0;
     if(addx!=-1)
        addx=1;
     else
        addx=-1;
   }
  if(left==0)
   {
     addy=0;
     if(addx!=1)
        addx=-1;
     else
        addx=1;
   }

}

/***************是否相撞****************/
void judg_out()
{
  u8 i;
  if(head_x[leng-1]>=8)
   {
         P1=0xff;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8 i,j;
  u8 x=0;
  u8 y=0;
  u8 w=0x01;
  for(j=0;j<8;j++)
    y_list[j]=0x00;
  for(i=leng-1;i>=1;i--)
    {

     x=head_x[i];
     y=head_y[i];
     switch(x)
          {
       case 0: y_list[0]=w<<y|y_list[0];
               w=0x01;
               break;
       case 1: y_list[1]=w<<y|y_list[1];
               w=0x01;
               break;
       case 2: y_list[2]=w<<y|y_list[2];
               w=0x01;
               break;
       case 3: y_list[3]=w<<y|y_list[3];
               w=0x01;
               break;
       case 4: y_list[4]=w<<y|y_list[4];
               w=0x01;
               break;
       case 5: y_list[5]=w<<y|y_list[5];
               w=0x01;
               break;
       case 6: y_list[6]=w<<y|y_list[6];
               w=0x01;
               break;
       case 7: y_list[7]=w<<y|y_list[7];
               w=0x01;
               break;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8 i,x,y;
/***********中断初始化*********/
  TMOD = 0x01;
  TL0 = 0x3C;
  TH0 = 0xF6;
  EA = 1;
  ET0 = 1;
  TR0 = 1;

  head_x[1]=0;
  head_y[1]=0;
  head_x[2]=0;
  head_y[2]=0;
  leng=3;
  poit_x=4;
  poit_y=4;
while(1)
{
    x = rand()%7+1;
    y = rand()%7+1;

    if(!up||!right||!left||!down)
     judge_swit();
    if(poit_x==head_x[1]+addx&&poit_y==head_y[1]+addy)
      {
        leng++;
         poit_x=x;
         poit_y=y;
      }
     else if(poit_x==head_x[1]-addx&&poit_y==head_y[1]-addy)
      {
        leng++;
        poit_x=x;
        poit_y=y;
      }
    // judg_out();
    head_x[1]=head_x[1]+addx;
    head_y[1]=head_y[1]+addy;

    for(i=leng-1;i>1;i--)
      {
        head_x[i]=head_x[i-1];
        head_y[i]=head_y[i-1];
      }
    display();
    delay1s();

}
……………………

网友A(2018-07-19):
请问你实物成功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实物成功了吗?

因为仿真出来后就准备学校的比赛了,实物并没有做,不过,我把这个程序改成图形解锁实物可以实现。你在实物制作中遇到了问题??等我参加完电赛以后再给你解决问题,可以不 ?

网友C:
程序都出错
compiling main.c...
MAIN.C(88): warning C280: 'i': 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MAIN.C(19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MAIN.C(19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D skipped
MAIN.C(19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都出错
compiling main.c...
MAIN.C(88): warning C280: 'i': 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我重新看了下,没有错误啊

网友D(2018-11-08):
貌似很不错额,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E:
学习了,感谢分享,感谢感谢

网友F(2019-06-25):
仿真怪怪的

网友G:
看不到蛇在跑,难道我眼花了

网友H(2021-12-17):
引用 网友G:
看不到蛇在跑,难道我眼花了

我也是,右上角看见一个大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