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N8027初始化不工作

楼主:
1、问题描述:初始化后读状态寄存器,始终为0.

2、相关寄存器信息。网上看到其他人的初始化程序,配置到0x18的寄存器地址。但我的版本寄存器地址最大就0x12

3、初始化程序,I2C可正常读写: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0, 0x80); //复位
        //MsOS_DelayTask(20);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3, 0xc0); //选择时钟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4,0xB3  );  //默认24M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0, 0x40); //有限状态机校验
        MsOS_DelayTask(20);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0, 0x00); //有限状态机校验结束,回到normal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10, 0x7F); //设置发射功率为最大值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1, byteValue);
        byteValue = (chValue >> 8) & 0x3; // 取高两位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0, byteValue);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1, 0xA9); // 1分钟无输入,关闭PA

        retvalue = MDrv_IIC_ReadBytes(READ_FM_NO, 3, rAddr, 3, buff);

        byteValue |= 0x20;
        MDrv_IIC_WriteByte(WRITE_FM_NO, 0x00, byteValue); // 发射

发射后,读状态寄存器,还是为RESET状态

网友A(2018-06-04):
下图为 寄存器0,3,4 的说明

网友A:
读写地址为 0x58 写, 0x59读

网友B(2018-07-14):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感激不尽

网友C(2019-07-24):
后来怎么解决的????有消息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