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模拟交通灯仿真+代码

楼主(2018-06-04):
基于51单片机的模拟交通灯程序以及原理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_A=P0^0; // 东西向灯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 南北向灯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uchar Flash_Count=0,Operation_Type=1; // 闪烁次数,操作类型变量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交通灯切换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 5 次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 5 次
DelayMS(300);
YELLOW_B=~YELLOW_B;GREEN_B=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Traffic_Light();
}

第五个

网友A(2019-05-25):
楼主,YELLOW_B=~YELLOW_B这段是什么作用啊?新手求教

网友B:
值得学习  ,试了一下  可以的

网友C:
这个程序设计的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YELLOW_B=~YELLOW_B这段是什么作用啊?新手求教

取反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程序做的非常好

网友D:
为什么我的led灯上面有电流经过就是不亮

网友D:
想麻烦问一下,为什么9个交通灯我就一个亮的

网友E:
要怎么连线才会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YELLOW_B=~YELLOW_B这段是什么作用啊?新手求教

~取反符号

网友G(2019-10-17):
这个真的好棒,感谢楼主

网友H: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I(2019-12-09):
还行,奈斯

网友J:
很好用,能不能请教一下咋加紧急按钮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YELLOW_B=~YELLOW_B这段是什么作用啊?新手求教

~ 是求反符号 懂了吧  就是如果它是0 求反就是1

网友L(2020-03-12):
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灯不会亮,其他都正常的

网友L:
灯不会亮,其他正常

网友M:
我的没有KEIL文件

网友N:
楼主的仿真图没有数码管显示吗

网友O(2020-04-15):
楼主,这个可以调时间吗?

网友P(2021-06-13):
引用 网友A:
楼主,YELLOW_B=~YELLOW_B这段是什么作用啊?新手求教

第二段黄灯

网友Q:
东西向的灯在仿真图里面不亮,加一个南北向那样的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