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delay(1000)什么意思,写数据所有延迟的和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6-04):
延时函数,延时一会写数据,不要也没关事

网友B:
延时函数,延时1000执行

网友C:
延时函数,延时1000ms,就是1秒

网友D:
看你自己之后写的delay函数的定义了

网友E:
具体看定义 不过一般都默认是延时才叫delay,延时是为了让程序正常运行 避免过热等等 一般在程序开始或结束用

网友F:
最好加一下延时,这样避免出错。

网友G:
延时使用,可以进入一下声明,查看一下具体延时时间

网友H:
从楼主给的程序开出是初始化部分的代码,一般是上电时执行的,delay延时主要是为了让开发板电源稳定,保证系统正常工作,有些片子对电源是有要求的,但是这个延时时间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调整就行,这里也可能是为了等待其他电路稳定,这个要看你开发板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I:
初始化延时,就和你打开电视要等屏幕亮起来才能换台

网友J:
延时函数,延时1000执行,可以看看函数内容

网友K:
delay(1000);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K:
wrc(ox38);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从楼主给的程序开出是初始化部分的代码,一般是上电时执行的,delay延时主要是为了让开发板电源稳定,保证 ...

这个回答还是比较全面的,延时的作用是为了让后续程序执行的时候稳定一些,如果不延时,可能会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程序执行错误。

网友L:
延时函数,延时的具体时间要看delay函数的初始化是怎样配置的。

网友M:
只要是为了显示屏上电稳定后在发命令,可增加具体时间不一定需要这么长。

网友N:
延时1000ms后执行下一步

网友O:
是延迟的时长

网友P:
延时1000个单位的时间,可能是1000us或者其他的单位

网友Q:
就是一个延时函数,取决你函数的延迟的等级 一般为ms,

网友R:
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S:
具体要看代码里面的定义 不过一般是指延时函数 延时1000ms

网友T:
延时1000毫秒后执行功能设置,一般情况,有些器件初始化或者刚从休眠状态起来都要加个延时,再执行取值,否则取得值会是噪声很大的值

网友U:
先延时再写数据

网友V:
延时1000ms 也就是1s

网友W:
这个程序延时1000us

网友X:
就是延时函数 延时一秒执行 不是什么和什么别的东西

网友Y:
要看他的时序  不要也没关系

网友Z:
不太精确的延时1s

网友AA:
延时子程序,另外定义的,不太精确

网友AB:
延时函数,去抖动

网友AC:
delay是延时函数,通用的定义是delay(毫秒),1000就是1000ms(1秒),作用是让单片机在执行上一条语句(你这个情况下是上电)延迟一段时间之后再执行下一语句,之后的延迟该是多少还是多少,这个语句是在此处插入延时用的。

网友AD:
LCD的初始化通常都有几个需要延时的地方,看看LCD的时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