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LCD1602显示为什么像波浪一样,从左到右上下滚动,每秒浪一次

楼主(2018-06-04):
问一下大家,LCD1602显示为什么像波浪一样,从左到右上下滚动,每秒浪一次

网友A:
估计你定时器时间得调整以下

网友A:
估计你定时器时间得调整一下

网友B:
实物还是仿真请说明白!!!!!!!!!!

网友C:
是位置不变的闪烁还是右移

网友C:
如果是位置不变的闪烁,那就应该是刷屏的频率需要改,根据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改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还是仿真请说明白!!!!!!!!!!

是是是是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位置不变的闪烁还是右移

是右移的,像波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位置不变的闪烁,那就应该是刷屏的频率需要改,根据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改到合适的

是右移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