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样实现51单片机与PC机通信?本人小白还望指导

楼主(2018-06-04):
程序下位机主要实现的是在1602上显示多个传感器的实时数值,并能用按键调节传感器正常范围;上位机用C#语言编写同时也要能显示这些值并能通过在上位机界面实现调控功能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上位机差不多能显示下位机传来的数值,但是不能通过上位机的按钮控制下位机加湿、开风扇操作,我知道是单片机串口通信那程序出问题了,但是不太会。大神们能帮我改改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芯片和周边是怎样的。。。。。。

建议

1、C#程序中,捕捉了异常,要把错误信息显示出来,方便自己知道是哪的问题。
2、C#串口是不同线程的,其事件中不可以直接操作界面的组件。

3、单片机的程序,有点乱,如table1用来接收,也用来发送。代码格式化也方便自己。

4、应该一块、一块地写完成,如串口接收、显示到lcd1602。

网友B:
串口,51单片机只能用串口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和周边是怎样的。。。。。。

我用的是STC89C52芯片,串口实现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那不太会,还望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51单片机只能用串口比较简单!!!!!!!!!!!!

不太会写串口通信那,怎样实现串口发送四个数据给上位机同时上位机通过按钮控制单片机执行相关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和周边是怎样的。。。。。。

仿真用的是AT89C52,实际电路用的STC89C52芯片

仿真图

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