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家庭安防系统需要买什么器件

楼主(2018-06-04):
比如防火 防盗 放烟 什么的 这些传感器好用吗 小白能不能hold的住  求大神解答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防火主要靠烟雾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检测,比如(MQ-2烟雾气敏传感器)热敏电阻或者ds18b20!防盗靠热释电传感器检测!

网友B:
温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摄像头等。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材料。传感器一般都比较简单(除飞控的陀螺仪等)。多看数据手册,多逛论坛。做出来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C:
最好直接买模块,然后用单片机驱动!!!!!!!!!!!!!

网友D:
烟雾和温度传感器门窗弄个开关感应。再弄个摄像头,还是发短信功能

网友E:
现在都是智能的了,视频监控也可以

网友F:
视频监控是最实时有效的方法。

网友G:
要有烟雾感应器,人体红外线感应器!加上语音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