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小数点后两位怎么理解

楼主(2018-06-04):
取小数点后两位怎么理解

网友A:
dio是一个浮点的数据, K 是一个整型数据, 如果要将浮点数据的小数点后面数据读取出来。那么就需要将这个浮点数据扩大。要不然,浮点数据直接赋值给整型数据,小数点后面的数据就不见了。

网友B:
得具体分析  dio为float型的就是有小数点后几位  而后面的k用 u16定义的估计是前面定义的int型的,这样就把float型后面的小数位取消了,只保留整数位。举个例子,如果dio=111.111,取 k=111.  dio*10=1111.11,再取k就是1111

网友C:
浮点数取小数点后两位(不舍入),浮点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舍入)

网友D:
*100后取整,再/100就实现了。

网友E:
a*0.0625就等于a>>4   运算方法不同,效率不同。

网友F:
小数点后  0.00之后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