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c(0x80+i);wrc(0xc0+i);怎么理解?大神

楼主:
wrc(0x80+i);wrc(0xc0+i);怎么理解?大神

网友A(2018-06-05):
LCD1602可以显示两行共16个字符,0x80是上行起始地址,0xC0是下行起始地址(0x80+0x40)。这个程序就是在LCD1602上下行分别按顺序写6个字符。

网友B:
看到这几行程序,你说是关于1602的,那么,我猜一下吧——
wrc可能是写命令的函数,0x80是1602上排左边第一个显示位的地址。
wrd可能是写数据的函数,str1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i,其实就是让显示位置变化,同时显示新的内容吧。
而第二个for ,就让显示从第二行的左边开始显示str2字符串的内容了。

网友C:
应该结合上面的程序来看,wrc(0x80+i);wrc(0xc0+i);我猜的话应该是初始化LCD的子程序。

网友D:
像猜谜一样。
0x80是第一行的地址,(0xC0是下一行的地址)。(0x80+0x40)就是行地址+列地址,就是这个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