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教你如何制作夜视镜

楼主(2018-06-04):
一直都想有个红外夜视仪玩玩,特别是在我们四川山区晚上黑的可怕,要是有个红外夜视仪玩玩,大晚上可以不要电筒跑来跑去是多么牛B。淘宝虽然有,可是价格也 不便宜啊!所以又想到了自己撸一个~      大神喷子勿扰,谢谢!记得关 注!!! 首先准备材料:1,带usb红外摄像头一个(实在没有去找个电脑用的usb摄像头也行)2,手机一部(这里说一下,手机一定要支持OTG,你手机支不支持你自己百度一下)3,OTG连接线一根,某宝几元一根(实在没有自己焊一根)4,红光发光二极管若干(这个淘宝自己买,几毛一颗很便宜的买波长850nm和940nm波长的都行,前者有暴红光,后者无暴红。一般人的眼睛可以感知的电磁波的波长在400~760nm之间)5,手机软件APP一个。这个找我发你们就行。开始动手……   因为楼主很穷买不起红外摄像头,所以去朋友哪里找了根电脑用的usb摄像头

。于是开始做给它手术,拆开摄像头螺丝。因为这个不是红外摄像头,是看不见红外光的。所以这里我们要去掉摄像头的红外滤波片。打开后拧开前面凸出的摄像头,一般都是带螺纹的。如图:

这里注意了,拧下来那个头上面会有一片很小的,看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片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红外滤波片。把它去掉就OK。我这里是方形的一小块,上图中已经被我去掉了,掉地上没拍到。注意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坏了。然后再装起来。接着手机安装scopecam软件,插上OTG线,连接摄像头打开软件用手转动摄像头调整焦距,直到看到清晰图像。现在你的摄像头就可以看见红外光了最后给你的红光LED通电做补光灯(这个是肉眼看不见的光)晚上用你做好的夜视仪对着漆黑的地方,打开红外灯你就可以看见图像了

晚上你还可以拿去有红外监控的地方,你就会发现漆黑一片你都可以看的特别清楚了来两张我的测试效果图,因为像素不是很好。所以就别太在乎细节了~

我的小冰箱。

窗外对面楼房

希望大家能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网友A(2018-07-05):
这个实用,遇到老乡了

网友B(2018-09-07):
出在外面没用,再加上手机屏太亮。

网友C:
可以,这两天正想搞这个呢,

网友D(2018-12-21):
收藏了以后有机会自己也试试玩一下

网友E:
不错哟!要是再弄美观点就更好了,继续加油

网友F:
有时间了做一个玩玩

网友G(2019-03-06):
怎么联系

网友F:
怎样做成彩色的?

网友H(2019-05-11):
这个可以   怎么连线方式  发个

网友I:
手机要支持外置摄像头功能才能用

网友J:
谢谢分享,回复收藏,以后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K:
这个想法很棒

网友L(2019-09-04):
这个可以试试,简单易做

网友M:
想办法做成头戴式的,手机屏前放2个镜片,就像看3d画面的形式。用硬纸板就行。

网友N(2019-12-19):
晚上可以去窗户看看了

网友O:
我今天才知道摄像头那有红外滤光片

网友P(2020-10-24):
什么手机APP,,能看多远的啊?????

网友Q:
厉害,有时间搞一个玩玩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怎样做成彩色的?

做不成,红外成像

网友S(2020-12-01):
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不可思议,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T(2021-08-10):
既然有手机,为啥还要做这个?用手电筒它不香吗?

网友U:
夜视,尽量用大CCD的摄像头改,那效果才好

网友V(2021-10-11):
不必用手机、也不要APP, 买一个头戴眼镜式显示器配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W: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9.9包邮的VR眼镜,在手机镜头部分打洞。
一台淘汰的智能机,加装红外补光灯。

把VR中央的间隔拆光,保证两眼都能看到整个手机图像。
把手机镜头拆去滤光片或膜,
手机放入VR,打开照相APP,戴上就能用了。

网友X(2022-01-20):
引用 网友F:
怎样做成彩色的?

夜视仪好像都是黑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