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届蓝桥杯答案

楼主(2018-06-04):
2015届蓝桥杯答案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小数点 &0x7f

extern uchar shijian[];
/**********************定义的变量*******************************/
uchar ten=0;
bit led_shan=0;
bit fla=0;
bit S6=0;
uchar cai=0;  // 0 时为按下  ;1时为常规

uint num=0;
uchar i;
uchar jiange=1;
uchar wendu;
uchar save[10];
uchar yi,er,san,si,wu,liu,qi,ba;
/*************************定义的变量****************************/

/******************函数声明********************/
void init();
void keyscan();
void Timer0Init();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
void display2(uchar san,uchar si);
void display3(uchar wu,uchar liu);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函数声明********************/
void main()
{
        init();
        ds1302_init();
        Timer0Init();
        yi=11;er=11;san=11;si=11;wu=11;liu=10;qi=0;ba=1;
        while(1)
        {
                if(cai==0)   //******** 常 态 ***********
                {
                        yi=11;er=11;san=11;si=11;wu=11;liu=10;
                        qi=jiange/10;ba=jiange%10;
                }
                else if(cai==1)  //S5  被按下  ,采集温度
                {
                        ds1302_get();  //显示时钟;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
                        si=shijian[1]/10;wu=shijian[1]%10;liu=10;
                        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if(shijian[0]%2==0)  //提示符闪烁
                                {
                                        san=10;liu=10;
                                }
                                else
                                {
                                        san=11;liu=11;
                                }
                }

                wendu=ds18b20_get();
                keyscan();
                display1(yi,er);
                display2(san,si);
                display3(wu,liu);
                display4(qi,ba);
        }
}
void init()
{
        P2=0XA0;
        P0=0X00;

        P2=0X80;
        P0=0XFF;

        P2=0XC0;
        P0=0XFF;
        P2=0XFF;
        P0=0XFF;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num        ++;
        if(cai==1)  //采集温度开始
        {
                if(num==jiange*200)  //控制采集间隔
                {
                        num=0;
                  save[ten]=wendu;   //保存 温度值
                        ten++;
                        if(ten==10)        //10个温度读完  令cai=2  led闪开始  num此时为0
                        {                  //显示 温度值  save[0]
                                cai=2;led_shan=1;ten=0;
                                yi=10;er=0;san=0;si=11;wu=11;liu=10;qi=save[0]/10;ba=save[0]%10;
                        }
                }
        }
        if((cai==2)&&(num==200))  //led灯闪烁;
        {
                num=0;                  //赋0
                if(led_shan==1)
                {
                        if(fla==0)
                                {fla=1;P2=0X80;P0=0XFE;}
                        else if(fla==1)
                                {fla=0;P2=0X80;P0=0XFF;}
                }
                else if(led_shan==0)    //led 不闪时    依次显示十个温度值
                {
                        yi=10;er=ten/10;san=ten%10;si=11;wu=11;liu=10;qi=save[ten]/10;ba=save[ten]%10;
                        ten++;
                        if(ten==10)  //显示完成后归0  以便S7按下
                        {
                                ten=0;
                                cai=3;
                        }
                }
        }
}
void keyscan() //独立按键
{
        if(P30==0)  //S7
        {
                delayms(5);
                if(P30==0)
                {
                        if(cai==3)  //返回初值
                         cai=0;
                }
                while(!P30);
        }
        else if(P31==0) //S6
        {
                delayms(5);
                if(P31==0)
                {
                        if(cai==2)
                        {
                          led_shan=0;    //关led
                                P2=0X80;
                                P0=0XFF;
                        }
                }
                while(!P31);
        }
        else if(P32==0)//S5
        {
                delayms(5);
                if(P32==0)
                {
                        if(cai==0)
                        {
                        cai=1;num=0;
                        }
                }
                while(!P32);
        }
        else if(P33==0) //S4
        {
                delayms(5);
                if(P33==0)
                {
                        if(cai==0)
                        {
                                if(jiange==1)
                                        jiange=5;
                                else if(jiange==5)
                                        jiange=30;
                                else if(jiange==30)
                                        jiange=60;
                                else if(jiange==60)
                                        jiange=1;
                  }
                }
                while(!P33);
        }
}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
{
        P2=0XC0;
        P0=0X01;
        P2=0XFF;
        P0=tab[yi];
        delayms(1);

        P2=0XC0;
        P0=0X02;
        P2=0XFF;
        P0=tab[er];
        delayms(1);
}
void display2(uchar san,uchar si)
{
        P2=0XC0;
        P0=0X04;
        P2=0XFF;
        P0=tab[san];
        delayms(1);

        P2=0XC0;
        P0=0X08;
        P2=0XFF;
        P0=tab[si];
        delayms(1);
}
void display3(uchar wu,uchar liu)
{
        P2=0XC0;
        P0=0X10;
        P2=0XFF;
        P0=tab[wu];
        delayms(1);

        P2=0XC0;
        P0=0X20;
        P2=0XFF;
        P0=tab[liu];
        delayms(1);
}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