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语音模块,I2C不能匹配

楼主(2018-06-04):
新手刚接触I2C。手头有个语音模块,是16位的。包括设备地址,寄存器地址等,手头单片机是8位机,硬件支持I2C。
I2C不能匹配。有没有大佬给点而思路。语音模块是小端。

网友A:
要根据具体型号来看,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之前用过一种语音模块,具体不记得,但是应该不难。大概就是单片机的I2C给模块发对应的二进制数,然后语音模块就会说应对的话。I2C不匹配问题比较多,你要贴出代码和语音模块的手册。

网友C:
读通模块的规格书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一种语音模块,具体不记得,但是应该不难。大概就是单片机的I2C给模块发对应的二进制数,然后语音 ...

我现在没有手册,只知道是16位的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等。。。。我的单片机硬件支持I2C,我也用过。就是吧,在设备匹配时很迷,总是不成功。
说一下我的思路,START,发送地址DI字节+W,校验ACK,发送地址GAO字节+R。RESTART,读取数据。结束。
在第一步,就直接G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手册,只知道是16位的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等。。。。我的单片机硬件支持I2C,我也用过。就 ...

你看看卡在哪一步,是I2C时序问题还是地址不对。。。手册到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