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 Adobe audition 制作特定的纯音?

楼主(2018-06-04):
各位大神好
我是一名心理学研究生,目前在做精神医学方面的研究。

现在用到的实验材料是听觉的,声音要求是60分贝1000Hz,50毫秒,10毫秒上升下降的时间同时输入,但两耳间存在2.63度的相位差(左耳延迟或右耳延迟)
我使用的软件是Adobe audition cc 2018 11.1,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一、如下图所示,我选用的采样率为48000Hz,声道为立体声,位深度为32位,请问这样合适吗?

二、如下图所示,基频就是频率对吗?音量为什么0分贝时最大?我要的声音是60分贝,那么是否直接将 dB 那里输入60就可以了?另外调制深度、调制速率、频率分量、DC 偏移都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设置?第二个声道相位差值那里,我明明设置的是2.63度,为什么显示的却是3度?更改速度该如何设置?

三、上升下降时间为10毫秒,该如何设置?

四、关于音量的问题,电脑和耳机也有音量调节功能。那么把电脑和耳机的音量设置为多少,才能保证声音传到耳朵的时候仍然是60分贝呢?

我是小白,对声音方面一窍不通,请大神指点,可付费,微信支付都可以。期待 ing

网友A:
10毫秒的上升下降时间,似乎是指1kHz的单音输出,从0dB上升到60dB所需要的时间,需要声压测量。
这个时间与硬件关系较大,用Adobe audition来实现,可能性不大吧(不了解这个工具,只是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毫秒的上升下降时间,似乎是指1kHz的单音输出,从0dB上升到60dB所需要的时间,需要声压测量。
这个时间 ...

感谢回复,我看很多文献里都提到上升下降时间,所以也想把这个做出来。

网友B(2019-12-05):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教一下大神?